[无线] 拆修三个TL-AP301C无线AP,并对比其V1和V2版

楼主(2019-12-18):
上个星期无线论坛有网友免费送三个有问题的TL-AP301C无线AP,我就出邮费收来连连手。
一号AP是V2.0版,问题是不通电,原来是DC口进水腐蚀了电路,飞线解决。
二号AP是V1.0版,问题是无线信号弱,原来是天线的屏蔽线芯断了,重新焊接解决。
三号AP是V1.0版,问题是通电后不启动,拆闪存刷二号AP的编程器固件解决。
V1.0版的CPU是QCA9533-AL3A,DDR内存,普通电解电容,独立天线用屏蔽线连接。
V2.0版的CPU是QCA9533-BL3A,DDR2内存,固态电容,独立天线焊接在主板上。
两个版本机器的其他硬件一样。V2.0版的设置界面中,WIFI多了WDS和弱信号踢出功能。
QCA9533+8M+64M的配置,100M有线,300M无线,胖瘦一体,DC和POE供电。频宽设置40MHz的时候测试无线速度,有11.4MB/s,差不多是跑满了宽带,效果还不错,测试图在后面。感觉这货有功放芯片,无线信号也很普通,和家里普通的没功放效果一样。
前面的图片全是V2.0版的,最后两张拆机图片是V1.0版的。

测试速度图片和设置界面:

网友:
之前买过那个三角形的觉得信号不错的,没有pa和lna的路由你就能感到有区别

网友:
这个是百兆的,简单POE供电,上次我解决DC口腐蚀问题,直接网线45接正、78接负。

网友(2022-10-02):
大佬们好, 这个东东,POE电源 是多少伏的呢???

网友A(2024-04-19):
固件备份没有,

网友B:
这东东并非标准Poe48V供电,是用4、5(蓝/蓝白)端和7、8(棕/棕白)端传送12V直流电压至内部的,相应的还有配套如下图的转换器,而且供电线路不能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备份没有,

有编程器固件备份,不过原机固件经常断流,我刷openwrt后正常了,一直用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东并非标准Poe48V供电,是用4、5(蓝/蓝白)端和7、8(棕/棕白)端传送12V直流电压至内部的,相应的还 ...

确实如此,不过我很少用POE,都是直流电源口直接插12V电源使用的。

楼主:
胖瘦一体的,有个开关可以切换。

网友:
tp屎上雕花的本事还是可以

网友(2025-04-22):
引用 网友B:
这东东并非标准Poe48V供电,是用4、5(蓝/蓝白)端和7、8(棕/棕白)端传送12V直流电压至内部的,相应的还 ...

你确定? 有些poe供电适配器是,45  78 输入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