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小拆个会说普通话的计算器,喇叭摔哑了,修修,并且修好了

楼主(2019-12-18):
前些日子捡了一个计算器,还会说话,还会唱歌,123456789加减乘除都是音符,调到日期显示时候就是音符,CE可切换音色,是叫音色吧,有三种音色
12位的计算器,一般的会计使用挺好,我平时遇到一些计算的,用这个比电脑上那个用着方便,还能说话,眼看着,手录着,耳听着,用着还好

刚才不小心碰地上了,摔了,喇叭哑了。想着可能是摔掉喇叭里面的音圈了,拆了看看顺便看看能不能修理

计算器就长这个样子,12位,带时间显示,带紫外灯验钞,可调音量大小。
另外还有一个开关键,但这个开关很是不爽,关机断电,同时日期时间复位,这样很不爽

计算器背面,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

使用两节电池

电池盖摔掉了,也摔坏了,掉的那一小片没找到

拆开了,背面四个小螺丝钉,其中一个柱还给摔断了

这里还有个电池位,不知道做什么的,也没有线

主板(就叫主板吧)背面还有一个键,但没有安装,不知道用来做什么的,板上也没有标识
邦定芯片,工艺成熟,挺好的

没有使用导电橡胶,使用的斑马线,这种相对于导电橡胶来讲出故障机率要大很多
在斑马线下面的褐色板子对应前面的开关、音量等功能
一个小喇叭在旁边
三组线,分别对应喇叭、电池盒以及验钞的紫外灯

就是这个小喇叭哑掉了

为测试是不是喇叭坏掉了,再加一个喇叭看看是不是能够出声音
没有对应的小喇叭,弄个孩子玩具上的接上看看,只是为了看能不能正常出声音,大点也行

把小喇叭拆掉,看到震膜和音圈已经完全脱落,这种情况遇到过,可以拆开用胶粘上就能正常出声音了

背面也没标着功率

震膜和喇叭壳应该是用胶粘在一起的,这个好弄,用补自行车胎的胶水就能轻松把原来的胶溶掉

在边缘弄一圈,然后等会就可以轻松取下了,不过在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毕竟线圈太细了,稍不小心就会把线圈弄断,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反正我没那技术接这么细的线
拆掉震膜后更明显了,音圈掉了,完全脱落

弄坏了我唯一的牙勾子

粘这个音圈比较费事了,自行车胶水肯定粘不住
想用前些时候弄的免钉胶,但这个免钉胶时间太久了,都快成了固体了
没办法,免钉胶加补胎胶混着用
把音圈的两根线也粘到震膜上,省得还有劈音

把音圈粘到震膜上,看起来不怎么好看,不过这东西能出声音就行了,没那么多要求,不要自行车

小心的粘回去,一定很小心的粘回去,避免弄断音圈线
在外面再弄一圈胶

放回去,十年的电烙铁焊上完美发声

把摔掉的螺丝柱用401粘上就完了,没用哥俩好,其实用哥俩好效果是更好的
401可能强度不是很大,不过没啥事儿,还有卡掉呢,没问题的,谁也不天天摔着玩儿的

好了,连拆再修就完活了
顺路骗个M币

感谢大家浏览我的帖子,2019年马上就过去了,希望大家在年底赶工的时候也要注意身体

网友A:
修好了,然后拿来算花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然后拿来算花呗吗?

嘿嘿,那倒没有,有时候会算一些简单的加减法,脑子笨,用这个方便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然后拿来算花呗吗?

你这是标准且过期的馊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标准且过期的馊主意

为什么说是标准,并且还馊呢?我真的没有用这个算花呗呀,哈哈,馊的标准哈哈

网友C:
会说普通话的计算器摔坏了说粤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说普通话的计算器摔坏了说粤语

没说粤语,说的哑语

网友D:
不错,这样也能修,就是胶涂得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这样也能修,就是胶涂得太多了

哈哈,这个不怕,能出声就得了,要求也不高,能听清楚就行

网友E:
以后找个儿童玩具的喇叭换上就完事了,这个还有可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后找个儿童玩具的喇叭换上就完事了,这个还有可能掉

哈哈,这个不怕,坏了再说,这东西就是能用就得,要求不高,真没法收拾了再从我儿子玩具上看找个换上

网友F:
数字对应的是音符?那么你这个且不是个电子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字对应的是音符?那么你这个且不是个电子琴吗?

可以弹出个简单的调子,我玩不好,看网上有很多大拿都是拿这个玩的很欢的

网友G:
我猜那个没接线的电池板是关机状态下给电子表模块供电的吧,没接上所以现在才关机后时间重置。

网友H:
我不会告诉你我知道这个喇叭厂,并且我们之前用过大量他们的喇叭,浙江的喇叭厂

网友I:
这个29mm喇叭很多玩具上都在用,我给女儿和邻居小朋友换过好几个了,都是摔坏的。深水宝上两块多钱五个还包邮到家,买点备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猜那个没接线的电池板是关机状态下给电子表模块供电的吧,没接上所以现在才关机后时间重置。 ...

也许是这样设计的吧,这样的设计会更方便使用,不会电子表停掉。但这个板子上没看到接这东西的焊盘啊,不知道怎么想的,有都有了,还不接线。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会告诉你我知道这个喇叭厂,并且我们之前用过大量他们的喇叭,浙江的喇叭厂 ...

那您之前所在的单位应该是个玩具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29mm喇叭很多玩具上都在用,我给女儿和邻居小朋友换过好几个了,都是摔坏的。深水宝上两块多钱五个还包 ...

这东西见的倒是很多,家里的玩具上多,什么汽车,什么小电子琴之类的,都有这东西的身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之前所在的单位应该是个玩具厂吧

嗯嗯,是的。这家喇叭厂的喇叭品质是差一些,就是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