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sony F970电池 插针的型号。

楼主(2019-12-18):
公司有些设备用sony f970电池。这些设备有的电池座插针是弹簧铜针,普通的弹簧插针总是容易接触不良,要求的精度挺高的。有的是下图类的,这钟类似膨胀螺栓的接触比较好用的。想淘宝买一些自己换上,但是搜了挺久都搜不到啊,只好来论坛求救了……

多谢各位

网友A:
香。。。香蕉插头???

网友:
不是香蕉插头,SONY电池那里也有俩洞,可以插进去的,记得手里的SONY摄像机就是用的F系列的电池,放那里好久没用,后来液晶屏流液了,都无法开机了

网友:
8.4V 6600mAH电池包,挺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香蕉插头???

多谢~马云家搜香蕉头还真看不到不少类似的~

楼主:
拆开了~现在的弹簧插针2mm直径,最短1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