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工具生锈怎么办

楼主(2019-12-18):
工具保存不当生锈了  用wd40效果不佳  请问大神有什么办法

网友:
电解除锈鸭

网友:
 1000号金相砂纸,慢慢磨、、、、鸟。

网友:
天天用用就好了

网友:
草酸或酸性洁厕剂一擦既除

网友:
我不是大神,
也不知道大神有什么办法,

不过我知道,
换新可以解决

网友:
用盐酸浸泡,会立竿见影。

网友:
上面说草酸的可有依据?

网友:
用wd40喷下然后用朔料袋包扎放几天然后擦干净应该好长时间不生锈

网友:
电磨用不锈钢丝的把锈弄掉 然后抛光就好了

网友:
磨机加钢丝刷除锈比较快。除完锈后,喷上4D.

网友:
转轴上喷wd40,然后多用用,锈可以用800-1200的砂纸打磨掉,然后不要沾水使用,沾水了擦干净再放起来。

网友:
打磨一下涂防锈油

网友:
不是很严重的就不用管了,平时多用用、多摸摸就会光亮些。

网友:
发黑液试试看?

网友:
这情况我一般都是磨机钢丝刷使劲干,以前没有磨机的时候就是WD40加百洁布可劲擦,擦完锈了抹点GUN油挂通风干燥地方。

网友:
洗洁球干就完了

网友:
角磨机加钢丝太暴力了,而且不安全,用小的电磨加砂纸轮就好,完事了WD40放塑料袋里熬上两天,擦干净棒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