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太阳能路灯简易一拖三系统图

楼主(2019-12-18):
首先声明下,此图是根据这几年的实践制作的。其下的光敏开关,也是本人根据原理图简化得来的。事实证明,只要防水做好,不让光敏电阻受潮,可靠性是很高的。继电器是5v六个脚,能用到的只有五个脚位,其中竖排接三极管的两个脚位是控制继电器的,两端是接负载和控制负载的,总之这个图需要有点电子基础知识,和动手能力。由于画幅有限省略了电池没画,二极管方面,太阳能输入端用肖特基二极管,负载led端4007普通整流二极管。话不多说,喜欢的,就看一看,只是分享一下自己的思路,还有一点很重要,太阳能板不要选择低于30瓦的,否则降压模块无法高效率给电池充电,本人的单晶30瓦太阳能板,共供四路负载,其中两路院子照明,另一路供电波钟供电,电波钟的供电,先用降压模块给锂电池充电,再把锂电经过降压模块降到1.5v供电波钟用电,已稳定走时两年半。还有一路预留usb口给手机充电。不多说了上图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EpFhF3HYTN_ODnwr9ayEQ 提取码:s945

网友A:
不知你用什么型号继电器,普通继电器耗电不小。
或者改用三极管、MOS管控制,耗电更小。

网友B:
电池的充电电流应该考虑,电流大的时候对电池寿命会有影响,还是用专用的充电IC好一些。LED的电流有考虑吗?5V继电器工作电流至少要30mA的,三路就是将近100mA确实有些不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用什么型号继电器,普通继电器耗电不小。
或者改用三极管、MOS管控制,耗电更小。 ...

普通5v继电器你也可以改用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充电电流应该考虑,电流大的时候对电池寿命会有影响,还是用专用的充电IC好一些。LED的电流有考虑吗 ...

降压模块是可调的稳压电源。你电池是多大充电电压,你就调到多大电压,led串二极管就是为了降低发热。这都是可控的

楼主:
普通钟表加装电波钟机芯,没电只要太阳出来,自动对时

网友C:
这系统自耗太大了

楼主:
光敏开关成品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系统自耗太大了

确实太大了,待机功耗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系统自耗太大了

白天有太阳时,光敏电阻阻值变小,继电器吸合才耗电,晚上只有led灯珠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太大了,待机功耗都太大

只有白天吸合时才耗电,但是有太阳能提供能量,晚上继电器不耗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白天吸合时才耗电,但是有太阳能提供能量,晚上继电器不耗电

用MOS管,省电很多

网友:
待机功耗太大, 用MOS管,省很多电

网友(2023-03-09):
院子的照明就一定要天黑自动亮,然后亮到天亮吗?
只要有人住,搞个开关在需要的时候打开不就行了。搞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