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LED驱动并请教改电流和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9-12-19):
家里有个吸顶灯电源坏了,灯珠是2835 6v灯珠,24颗灯珠串联的。某宝找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驱动,最后在家翻出一个驱动,但电压太低,电流又过大。向大家请教一下,不知道能不能改改?要改的话是改哪几个电阻,谢谢。

网友:
改改电阻就想,没这么便宜的事,放弃买个好

网友:
可以改BP3126是24w驱动,你家24颗灯珠,按一颗0.5w算,是12w
具体改法,你得手绘以下驱动板子图,图片上驱动我看不出具体线路,我才能告诉你怎么改

网友:
买个驱动吧  20瓦左右的 应该有的是

网友:
找非隔离驱动就行了

网友:
改电流是R8A、R8B、R8C并联那里。最大电压没法改的。

网友:
LED灯买回来,我都降功率使用,比如24W的降级到18W使用,18W降到12W。

一组筒灯是3W的,都降到1W,当夜灯用。

至于说亮度降低不够怎么办?买的时候买大一个规格就好了。

至于楼主这灯,真想修,还是修原装驱动吧,芯片很多都好代用的。

网友:
还是修原来的板比较省力

网友:
有三个电阻!2R2和两个2R0   这三个电阻改变就可以改变电流,但是需要注意不要超过额定功率了!否则不安全
要改电压就只能从变压器下手了!改变次级绕组匝数
楼主的灯工作电压不高的话建议使用恒流驱动芯片!比如MT7201C+    10W功率!电压能达到40多V  具体多少忘记了!电流1.2A
更大功率的也有!

网友:
这是BP3126原理图,图中Rs是调整输出电流的取样电阻,改变它可以改变输出电流(增大Rs,降低输出电流)。R1、R2分压给BP3126的2脚,开路保护,调整一个可改变输出电压(减小R2板子上的154电阻,提高输出电压)。

对应你的板子,就是下图中画圈的电阻。仅供参考。

网友:
牛逼人在10楼

网友:
电压太低,电流又过大?
到底电压、电流是多少?改不了电源可以看看能否改负载LED的串连个数啊,12并或者8并行不?

网友:
10楼牛逼人,一般电压不用改,改电流就好,R8电阻越大,电流越小。

网友:
这种只跟电流有关电压一般自动调节,不然怎么叫恒流电源

网友:
原本的驱动设计目测300ma,电压大概70-82v封顶。
但你的灯板需要高于150v的电压才导通,电流理论峰值150ma(折算取120ma)。
上面是bp3126的工作频率计算公式,你按上面说的改,
即只修改vled和iled,即vled为原来的2倍以上,iled为原来的1/2以下,
即工作频率(改后)为原先的4倍以上,最终只能炸鸡......

网友:
要是我,就不改驱动,直接改灯板,串联该并联

网友(2024-11-01):
左边那三颗电阻就是电流取样电阻。查看芯片规格书根据自己需要的电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