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教光威ngff固态短接点

楼主(2019-12-19):
自己试了几次没用,麻烦懂的说说

网友A:
图片最右侧的那组,里面三个

从左往右,JP3,两个孔(上下)。J1,8个孔(上下两排共4列)  ,JP1,2个孔(上下)

短接不识别,也有可能是硬件坏了啊。这有什么奇怪的

另外,不能乱短

网友:
短接JP1看看识别不,不识别可能是主控有问题了,需要搬板子

网友:
有重要资料的别瞎搞,数据会丢失的,没重要资料自己搞不好可以给我换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最右侧的那组,里面三个

从左往右,JP3,两个孔(上下)。J1,8个孔(上下两排共4列)  ,JP1,2个孔 ...

忘记上论坛了,汗,jp1试了没反应,jp3亮红灯,还是没反应,j1貌似重启,硬件坏没坏不清楚,能识别两个盘号,但是读不出也格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