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想问一下慧荣SM3281主控支持芯片的信息

楼主(2019-12-19):
想知道慧荣3281支持这个颗粒吗

网友:
DDK、DDJ都支持,但是TSOP我没有试过

网友A:
基本不支持。tsop的颗粒上3281只能黑片工具开,黑片工具修改参数不像正片工具这么简单,所以开出来的可能性极小。
另外,黑片工具开的3281,没有4K,读上限也就160左右,基本和3268同样水平,所以这个颗粒,就别折腾3281了,贴3268就行。

网友A:
如二楼所说,BGA封装的DDK,DDJ,贴3281,添加参数后,直接用SM3281AB_ISP_MLC_SD_15nm.BIN这个ISP开很容易。TSOP的就不行,只能黑片工具开。

网友B:
有朋友试过3281贴0dfk、0ddl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朋友试过3281贴0dfk、0ddl码?

BGA的放心贴就行,好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二楼所说,BGA封装的DDK,DDJ,贴3281,添加参数后,直接用SM3281AB_ISP_MLC_SD_15nm.BIN这个ISP开很容易 ...

请教一下,ID相同,bga和tsop有什么不同呢,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ID相同,bga和tsop有什么不同呢,不太明白。

内部晶圆一样,就是封装不同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部晶圆一样,就是封装不同嘛。

有朋友说3281贴bga的0dfk,15131会各种问题,掉盘、卡死不识别等。不知道你贴过实验过吗?打算买几片3281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朋友说3281贴bga的0dfk,15131会各种问题,掉盘、卡死不识别等。不知道你贴过实验过吗?打算买几片3281 ...

我没试过,0dfk,15131这种高速颗粒,我都做固态了,双贴跑满sata3,做u盘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支持。tsop的颗粒上3281只能黑片工具开,黑片工具修改参数不像正片工具这么简单,所以开出来的可能性 ...

我手里还有7DDJ和8DCJ的BAG132的片子,可以贴吗? 这个主控板手里有现成的,其他要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里还有7DDJ和8DCJ的BAG132的片子,可以贴吗? 这个主控板手里有现成的,其他要等 ...

东芝和闪迪19nm 132/152的片子,基本都可以用 SM3281AB_ISP_MLC_SD_15nm.BIN这个ISP来开,你可以试试,基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和闪迪19nm 132/152的片子,基本都可以用 SM3281AB_ISP_MLC_SD_15nm.BIN这个ISP来开,你可以试试,基 ...

谢谢指点

网友D:
不说tsop的问题了,3281现在也没a19的固件吧

网友:
BGA的开过没问题,TOP的至今没用过,不知道了,可以试试嘛

网友(2020-02-06):
引用 网友D:
不说tsop的问题了,3281现在也没a19的固件吧

可以用15nm固件开

网友:
我这个32G美光TLC,读取240写入30

网友E:
在京东购买了一个128G的BanQ(喜宾)U盘。
一年质保期过后挂了,无法格式化。
最新的ChipGenius_v4_19_1225版本也无法识别主控,只可能看到SMI的制造商信息,推测为慧荣。
反复试了无数工具,最终在某帖子提示下,用3271的量产工具(SM3271AC_R0727_180818)成功识别,显示为3281AB, 2C D4 0C 32 AA 00。

(这里直接用3271AC/AD的量产工具无法成功)。
于是下载3281AB专用量产工具(SM3281AB_18.11.15.21),低格成功(估计默认设置有问题,居然花了三个小时!),然而显示容量只有41GB。
最终使用 SM3281AB_20181202 这个版本成功修复容量问题。

衷心感谢@笑着无奈 大神!!

最终确认闪存信息为 Micron        128GB,QLC,MT29F4T08GBCAG-ESA(N18),2C D4 0C 32 AA 00
以上信息不知是否有帮助,仅供Po主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京东购买了一个128G的BanQ(喜宾)U盘。
一年质保期过后挂了,无法格式化。
最新的ChipGenius_v4_19_1225 ...

URWTEST 嫩过吗

网友(2020-04-13):
引用 网友A:
如二楼所说,BGA封装的DDK,DDJ,贴3281,添加参数后,直接用SM3281AB_ISP_MLC_SD_15nm.BIN这个ISP开很容易 ...

老哥,为什么我量产中容量变成7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