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CC不让我修好,我就让你下岗

楼主(2019-12-19):
IMG_20191128_132232 -  CC不让我修好,我就让你下岗.jpg

网友A:
楼主大都是水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都是水贴

是的呢,你看,修空调把钢瓶管子一接,阀门都没拧开,就在边上玩手机,等会说,药水加满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呢,你看,修空调把钢瓶管子一接,阀门都没拧开,就在边上玩手机,等会说,药水加满了,哈 ...

估计是断路低压压力保护开关了  380V维修费就是380,材料费另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呢,你看,修空调把钢瓶管子一接,阀门都没拧开,就在边上玩手机,等会说,药水加满了,哈 ...

看楼主就是这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