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Weiduka AC8.8音响专用电源滤波器 净化器 防雷排插音响插座 电源

楼主(2019-12-19):
这个看着是不是高大上,售价150元左右。我买的丐板,因为我单独买了50多元的功率计改装进去。我最好奇的是上面的插座是怎么焊接到板子上的,因为这个外壳上下无法打开,这样要是坏了维修就麻烦了。
拆下底部双路滤波可以抽出来,拆下来火线L,我把功率计互感器套在上面。开关那边电路板距离外壳感觉有点不安全,用绝缘青稞纸粘底部。后面是改后的效果显示的是左侧插座空载功率。
这个比起有些hifi插座便宜,安全,空间大,颜值高!

网友A:
万用表备用芯片有了,但是我很好奇,两根线进入表头怎么测量的功率电流??

网友B:
这货的成本都在外壳和控制电路上面了,本质还是几块钱的电感和电容滤波。

网友:
暴利的产物,里边和我想的基本一样。

网友:
火钳刘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的成本都在外壳和控制电路上面了,本质还是几块钱的电感和电容滤波。 ...

也有效果的,比起一些hifi排插便宜安全空间大,颜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备用芯片有了,但是我很好奇,两根线进入表头怎么测量的功率电流?? ...

那是磁环线圈感应的火线经过的电流,显示都是单片机用电压计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磁环线圈感应的火线经过的电流,显示都是单片机用电压计算的

抱歉没看清楚,IMG_20191219_014501.jpg 只看到了两根,往上看有张图是4根。

网友C:
不太信HiFi的玄学,现在为了追求音质某宝上居然还有用于替换保险管的银管。。真的是命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没看清楚,IMG_20191219_014501.jpg 只看到了两根,往上看有张图是4根。

两根线是插班自带的只显示电压,更换的是4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信HiFi的玄学,现在为了追求音质某宝上居然还有用于替换保险管的银管。。真的是命都不要。。。 ...

导电好啊,说不定还有金的呢!

网友D:
里面还是有些空间,应该可以再集成一个方波车载逆变器,然后车载用的时候自动过滤成正弦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导电好啊,说不定还有金的呢!

但问题是发电厂连到你镇上那根高压线是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问题是发电厂连到你镇上那根高压线是铁的。。。

我也觉得烧电源线的简直了。。。有本事把从发电厂到家里的线全换了

网友(2020-11-17):
引用 网友D:
里面还是有些空间,应该可以再集成一个方波车载逆变器,然后车载用的时候自动过滤成正弦波。 ...

那还不如前面直接接纯正弦逆变

网友(2022-03-15):
没看清楚是美标还是国标的插座

网友:
智商税。。。。不用解释了。

网友(2023-05-05):
心事没有放在EMI上,而是放在了外表上,徒有其表。不如买个专门的电源滤波器成品,便宜又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