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慎反接,TDA3116直接冒烟

楼主(2019-12-19):
还好比较便宜,又淘了一块高低音可调的,大家帮看看两块板子哪块音质好一点?
被烧掉的是绿色板子

新买的是蓝色板子

蓝色板子价格高一点,还有输出电感
绿色板子有有个前置芯片,5532,还有高低音可调,结果价格还更低

一同烧掉的还有蓝牙板,等货期间,无法试音,先来问问高手
我反正是分不清了

网友:
这种数字功放没啥差别,最多换换电容之类,但效果微乎其微

网友A:
还真有人拿这玩意组音响啊,这玩意能出声就不错了,想听音质还是算了吧

网友:
这不算发烧,是感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人拿这玩意组音响啊,这玩意能出声就不错了,想听音质还是算了吧

看来你对数字功放的认识有盲区
不解释,建议你买一块试试,也就是十几二十块的事

网友B(2020-03-01):
引用 楼主:
看来你对数字功放的认识有盲区
不解释,建议你买一块试试,也就是十几二十块的事 ...

严重同意,听过四五万的感觉没这个好听,特别是接个好点的小喇叭除了没低音其他完美关联是体积小放在床上,啥时候都能听,陪伴你的时间长,这年头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

网友:
我用的是pma8610

网友(2020-05-14):
兄弟,烧的板子可惜了,一个简单防反接电路或者一个二极管就可以避免的问题。

网友(2020-06-28):
确实如楼上坛友所说,应该搞个防反接的保护

网友(2020-12-22):
3116板子电源加个二极管就可以避免接反的问题,烧掉的这个换芯片也就OK了

网友(2022-03-20):
引用 楼主:
看来你对数字功放的认识有盲区
不解释,建议你买一块试试,也就是十几二十块的事 ...

音质真的很差。

网友(2022-04-29):
引用 网友B:
严重同意,听过四五万的感觉没这个好听,特别是接个好点的小喇叭除了没低音其他完美关联是体积小放在床上 ...

这年头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

网友(2022-06-02):
原来买过PAM8610成品小板,收到后试了一下,那音质太差,底噪还大,扔一边再也没用过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D类就是简单 省电

网友:
这个一般应付电脑音箱音质啥的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