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电视更换主板必须用原型号吗

楼主(2019-12-19):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智能电视更换主板必须更换厡型号吗?可不可以升级更换个更好的?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智能电视,用不来,看个电视要操作半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9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智能电视,用不来,看个电视要操作半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 ...

确实,现在的电视开机就要半天,进去一堆花狸狐哨的功能都要钱

网友:
看屏幕接口,可以换别的,只要知道面板型号和接口,有通用驱动。

网友:
要想保证原机性能最好换原型号或原型号的升级版。要求不高可以用通用版代换,这个问商家一般都能知道。

网友:
换其他主板比较麻烦,考虑屏参数,背光参数,也有的主板是三合一,就是电源,主板,背光恒流做到一起,有的主板还包括屏逻辑板做到一起,相当于四合一

网友:
原主板没坏的话不建议这么折腾,

买个好点的盒子接电视HDMI口就行

网友:
通用驱动板都可以,但是画质一定没有原厂的好

网友:
直接更换一个通用电视驱动板不是更好?

网友:
原来创维的电视,刚买的时候有广告,开头30秒
关键是声音不可控,特别大,然后我打客服电话
让他们关闭,现在广告没了,但是等待依然有,不过没了那些噪音
想买个非智能电视就三星那种高端和贼垃圾的牌子有了,正在被绑架之中

网友(2021-12-12):
最好更换原来型号的主板,免得与液晶屏不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