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电池内阻测试仪的选择

楼主(2019-12-19):
各位,近期准备入一款电池内阻测试仪,在网上对比了一下,一款是耀锐的,一款是量度的(这款可以连接电脑看数据),但两款价格差不多,有点纠结,想参考一下有用过的大佬们的意见。看评论时,有一个说量度的测试结果比耀锐的快三四秒,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
第一个正规点

网友:
没有用过交流内阻仪

打直流内阻实际使用不错,可交流分享内阻数据还得是交流内阻仪。
看来也得买个玩玩

网友A:
第一张图的电池夹具哪里单独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的电池夹具哪里单独有卖?

一般只要是卖那种内阻测试仪的都有单独卖的。

楼主:
第一个的做工确实好些,两者价格居然相差不大,但第二个的销量居然那么好,无法理解。

网友B:
我买的第2种,第1种号称分辨率能达到0.01微欧,值得商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第2种,第1种号称分辨率能达到0.01微欧,值得商榷啊,,,

福禄克的?有钱淫啊。

网友C:
闲鱼上便宜,有很多人够才160

网友:
大家比较认可1030 1035 ,用的人比较多。另一个是后来出的

网友:
YR1030 用品牌的1毫欧的4线检流电阻测还基本对得上.

网友:
终于看到有测18650的仪器了,很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的做工确实好些,两者价格居然相差不大,但第二个的销量居然那么好,无法理解。 ...

出的早吧,手电和电动车论坛广告打的好,东西也实用,补充我就有。。。。

网友D:
我们公司UPS电池全挂了
厂家来检查就是说我们日常没有关注电池内阻。一个电池挂了导致串联的全部受影响。
温度也很重要!测电池表面温度30多点就算高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UPS电池全挂了
厂家来检查就是说我们日常没有关注电池内阻。一个电池挂了导致串联的全部受影响。
...

确实如此,我买这个就是准备测机房UPS电池内阻的。

网友:
耀锐的内阻测试仪,用的人比较多,所以卖的好,避免了,测试仪不同,造成误差

网友:
我买了个RC3563与那个量度一个模样用着还行,稳定性精度感觉还不错,买时我也想买那个耀锐的来,用的人比较多,就是样式没相中

网友E(2022-01-25):
引用 网友C:
闲鱼上便宜,有很多人够才160

有很多人够才160

够=购?

是指耀锐YR1035+还是量度LQ1050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很多人够才160

够=购?

够就是购!语音输入就这样。型号应该是1035
闲鱼上有个人卖的便宜。他是修电池的。在淘宝上也有店。这个人一次进一箱。好像他上一批货售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