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使用过米沃奇2860的朋友

楼主(2019-12-19):
第一次接触锂电工具,买了得伟的894电动扳手447牛米,用着还行,主要图省事,拧紧还得用手!偶然间看到米沃奇2860长度同样的17cm扭矩高达600有的说650,有点小后悔,有没有用米沃奇这款的朋友分享一下使用感受!

网友A:
这货这么小的力?广告公司搭行架用的随便一个山寨电动扳手打紧了,用扳手也不太能再打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这么小的力?广告公司搭行架用的随便一个山寨电动扳手打紧了,用扳手也不太能再打紧了 ...

400牛的扭力,一般的扳手是没有这么大的力的,我的5733才350牛,用12寸的活动扳手拧紧的螺丝,用5733都还能打的更紧的,我怀疑楼主的机器有问题

网友B:
我试过用5733把M12的螺丝拧断过,手上最大的套筒是32的,再大的螺丝没有用过了,反正32以内是问题不大的,超大的螺丝一般都是气动工具,或者液压扳手了

网友C:
得伟899你会满意的

网友D:
用过2861,没干过重活。

网友E:
这两把区别不是很大,2860可以感觉力更大些,转速更猛,但更重些。就用来换轮胎了,都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伟899你会满意的

尺寸有点大,修车用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这么小的力?广告公司搭行架用的随便一个山寨电动扳手打紧了,用扳手也不太能再打紧了 ...

修车用,14钢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用5733把M12的螺丝拧断过,手上最大的套筒是32的,再大的螺丝没有用过了,反正32以内是问题不大的, ...

重型车m14螺丝,电动的再打也不如气动的,气动的都是往死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2861,没干过重活。

2860好像跟2860一样,你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把区别不是很大,2860可以感觉力更大些,转速更猛,但更重些。就用来换轮胎了,都很轻松。 ...

大友的350扭都可以换轮胎了,2860扭力翻一倍了,换轮胎都屈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友的350扭都可以换轮胎了,2860扭力翻一倍了,换轮胎都屈才了

关键是业余的。车子都在质保期里面,也不能随便拆啊。好比人,好好的谁没事做个手术玩。

网友F:
电池是不是买到山寨的了,换个电池试试吧,随便一个国产货都能打紧螺丝。电池不行速度上不去。冲击批不一定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是不是买到山寨的了,换个电池试试吧,随便一个国产货都能打紧螺丝。电池不行速度上不去。冲击批不一定 ...

电池确实是假的,已经确定,元赫卖的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