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货把取样电阻改多大可以满电流充电?

楼主(2019-12-19):
现在电流只有0.3A,查了下这个ic最大可以0.8A,改哪个电阻?改成多大的?

网友:
把R5改成小一点的,2K了理论是0.5A,改1K,理论是1A,可是实际却未必能达到,您的0.5A不也只到了0.3A吗

网友A:
厂家这么设置有原因的。。。电池受得了么?这么小的芯片,发热变大150%,发热变成250%,不是秒秒钟就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这么设置有原因的。。。电池受得了么?这么小的芯片,发热变大150%,发热变成250%,不是秒秒钟就烧掉了 ...

我已经换了大容量电池了

网友:
既然查到芯片资料了,资料上应该有写哪个引脚接的是设定电流的电阻,和不同电阻值对应的电流。

网友B:
改U1第5脚电阻(第5脚为平着R5的, 左下为第1脚),,,具体改多小,要测

感觉就是R5,,先改1k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U1第5脚电阻(第5脚为平着R5的, 左下为第1脚),,,具体改多小,要测

感觉就是R5,,先改1k试下 ...

好的好的,此贴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U1第5脚电阻(第5脚为平着R5的, 左下为第1脚),,,具体改多小,要测

感觉就是R5,,先改1k试下 ...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