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240G固态硬盘上面一个IC发烫,不认盘,谁能帮我修一修?

楼主(2019-12-19):
谁能帮我换IC2

网友A:
几十块买把热风枪自己解决不就得了。

网友:
这个IC发烫,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个IC坏了,也有可能是下游有短路。
不懂电路,爱莫能助。搬板也是一种解决方法。

网友B:
同意3楼 fanallen这位网友的说法。
1 IC发热不一定就是这颗IC损坏,也有可能是后级元器件损坏引起的。
2 固态硬盘损坏,数据恢复的可能性非常低
3 如果里面有重要数据的,可以尝试联系专业的恢复公司,估计价格也是非常高的,而且恢复的可能性低,你要有心里准备
4 如果没有重要数据,要就自己拆着玩,或者出售

网友:
应该是某个电容短路

网友:
我以前有一个开关电源保险烧了,直接短接,插上电就嘣了。

网友C:
我也一个500G的也是一个IC发烫,买个料板换了不发热但是还是不认盘,现在也不知怎么整了。

网友:
L1、L2、L3拆掉,然后万用表测量每个电感两端

网友:
大家都说这个板的供电比较坑

网友:
就当是玩了   100买个垃圾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3楼 fanallen这位网友的说法。
1 IC发热不一定就是这颗IC损坏,也有可能是后级元器件损坏引起的。
2 固 ...

没数据,只要盘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个500G的也是一个IC发烫,买个料板换了不发热但是还是不认盘,现在也不知怎么整了。 ...

是不是还要把BIOS也移过去,机械盘是这样的,固态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买把热风枪自己解决不就得了。

设备有,我是手残,一看就会,一干就废。

网友:
这是SSD PULS(第二版),和第一版板子是一样的,芯片不一样,这板子还和Z400S差不多,只是孔变成了一排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买把热风枪自己解决不就得了。

热风枪稍微好点的都在100多块钱,几十块钱的你敢用吗。用不了多久就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有,我是手残,一看就会,一干就废。

说出了我的心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风枪稍微好点的都在100多块钱,几十块钱的你敢用吗。用不了多久就会坏 ...

坏了再修呗,又不是专业人士,可能一年才用几次。

网友:
松香大法先检查电容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没风枪焊的话用烙铁堆锡把它焊下,然后淘宝1.5元买个dc-dc模块调好电压代替它(一般ssd用的电压有3.3v 1.5v 1.2v 1.8v)。用万用表测一下差哪种电压就调成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