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台闲鱼收的数字电参数测试仪(附介绍)

楼主(2019-12-19):
       最近想测下手头里设备的功率,淘宝逛了一圈,闲鱼逛了一圈,最后看到这台仪器,型号是创惠 wt100,100包邮到手。
下面是介绍:
       电参数综合测量仪,主要用来测定相关仪器仪表的电力参数,如电压、电流、电功率等。电参数综合测量仪主要有数字电力参数测量仪、单相电力参数测量仪以及三相电力参数测量仪等等。其中数字电力参数测量仪采用表贴技术,体积更小、质量更稳定,有丰富的接口功能及测量功能,能满足实验室工频产品检测要求。(摘自百度)
三者关系 (点击后查看)
前面板:电压真有效值、电流真有效值、有功功率、功率因数/频率四屏同显,PF/HZ通过按钮切换,其他电源开关,采样指示灯。

背面:两红两黑四个接线柱,标清了电压、电流表。下方标记供电电压最大600v,电流最大20A。接线方法为两个小的接负载供电,通过跳线将下方两个短接,测试负载接在上方,旁边为0.5A保险丝,再是设备供电接口。上方RS 232接口预留的,但是未启用。
这个从后面接个插座,用来测试用电器功率还是挺方便的,而且只要负载供电端不断电,插座也不会没电,设备工作与否不影响插座的正常使用,唯一的缺点就是体积很大,以后可以考虑减小体积或者增加其他的功能。
斜着拍

内部,落了很多灰,待会清理清理。

看一下各个元件SCT220B 20A/20MA SINGURE 星格互感器  精密电流互感器 SCT220B
精密电流互感器

精密小巧的PCB板焊接式安装
高隔离度耐冲击的全树脂密封
性能指标:额定输入电流20A最大电流有初级线径而定额定输出电流20mA可耐冲击电流500A*1秒由原边线径决定线性范围(Rl<5%Ri)0-80A隔离耐压>4000Vac精度<0.1%使用温度-50℃--+65℃相移(Rlà0)小于5′(补偿后)贮藏温度-60℃--+80℃重量30克相对温度<90%
注:Rl—次级负载电阻,Ri—次级内阻
使用方法简介:
SCT220B是一种精密电流互感器,典型应用电路如图所示。输入额定电流为20A次级(副边)会产生一个20mA的电流。通过运算放大器的作用,用户可以通过调节电阻R、R1、R2的值在输出端得到所要求的电压输出。其中R的值小于10Ω为佳。图中IC为通用运算放大器,如OP07等。由于互感器的动态范围很宽,运算放大器需要有很好的性能。运算放大器的电源电压通常取±15V或±12V,也可根据具体情况自定。图中电阻要求精度优于1%,温度系数优于50PPM.
互感器次级直接并联一个电阻使输出变换成电压信号也是可以的。前提是输出电压最大3V,这时仍能得到线性度优于0.1%的输出电压信号。和推荐电路比较,会缩小互感器的线性范围,使相移增大。(摘自百度)

左一,意法半导体 多路复用开关
左二,德州仪器 LF353P 运算放大器
右一和左一相同
下一,NS 美国国家半导体 LF356N 运算放大器

CSI mg4a 这个实在找不到,不确定是不是电源IC

主控,MEGAWIN 笙泉科技 MPC89E58AE 微控制器
主控详细资料点击后查看
主控旁边有个4pin插座,暂不知道用途

电源部分

DB5J,杭州美力电子,电源变压器,参数如下,

两路电源 意法半导体L7805CV  L7905CV
7805和7905的区别,都是三端稳压器。
7805,+5V,引脚:1一进、2-地、3-出。
7905,-5V,引脚:1地、2一进、3--出。
来到前面板
前部,右边还有很多按键没启用,可能是通用的板子。

背部

元件介绍

HD74LS139PDual 2-line-to-4-line Decoders Demultiplexers
双2线对4线解码器解复用器
SN74LS245 LED驱动器

74LS245是常用的芯片,用来驱动led或者其他的设备,它是8路同相三态双向总线收发器,可双向传输数据。
HD74lS145P
【用 途】 4-10线译码器/驱动器【性能 参数】 双列16脚封装,BCD十进制译码器或驱动器。其内部含有10个具有4输人端的二进制到十进制的线译码器/驱动器组成。 【互换 兼容】 74145系列 74LS145系列74LS145P M74LS145P S74LS145P 74LS145P SN54LS145P(摘自百度)
主要的就是这些东西了,下面就是拆下来进行清洁,刷刷灰,重新打胶固定,烘干,

工作时参数显示

本帖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楼主目前水平有限,还请见谅。
PS:中间有个元件忘了拍,只能以后再补上了。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功率因素怎么有负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功率因素怎么有负值的????

https://m.sohu.com/a/318711845_100084771/?pvid=000115_3w_a&strategyid=00014
这篇分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