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老外要求一个(0.25”)测试孔这个0.25”是多少mm直径啊

楼主(2019-12-19):
老外发来一封邮件要求制作一个(0.25”)测试孔这个0.25”是多少mm直径啊?有达人知道吗?

网友:
直接问发件人不就完了

网友:
0.25”=6.35mm

网友:
1/4英寸,25.4mm/4=6.35mm

网友:
'是英尺,"是英寸。1"=2.54cm

网友A:
可恨的英国佬,抓着这英寸不放。老美一火箭失败,就是英制和公制搞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恨的英国佬,抓着这英寸不放。老美一火箭失败,就是英制和公制搞错了。。。。。。。 ...

不是火箭 是火星探测器 飞背后就不见了  一个英国佬给了一个英里单位 美国佬当成公里用 然后计算时间就变小了  发动机点火x秒后就关机 导致发动机点火时间不够 速度低了就掉火星背后了。

网友:
话说,美国人最常用的就是英制

网友C:
在中国,一般居民家里入户的自来水管道通常是1/2”的规格,按照1英寸=25.4mm,1/2”应该是12.7mm。但是如果你仔细测量一下,就会发现,家里自来水管道的外径是21--22mm,内径是14--16mm。没有12.7mm这个数。可见1/2”的规格只是一个范围,并不是很精确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火箭 是火星探测器 飞背后就不见了  一个英国佬给了一个英里单位 美国佬当成公里用 然后计算时间就变 ...

正常应该是英国人用公里,美国人用英里。
难道这是双方都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所以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恨的英国佬,抓着这英寸不放。老美一火箭失败,就是英制和公制搞错了。。。。。。。 ...

英国佬早就改公制了,现在用英制的是美国佬。

不过全世界的民航都用英制,连俄罗斯也刚刚从公制改成英制了。世界民航现在还在用公制的只有中国、朝鲜和小几个独联体国家——中国民航的公制系统曾是一起空难事故的一个因素:1999年大韩航空在虹桥机场起飞后俯冲坠地失事,事后的分析发现是因为中国空管使用公制单位而大韩航空等绝大多数国家的航空公司使用英制,韩国飞行员误把空管的公尺指令当成英尺,在调整飞行高度时动作过猛导致飞机失控坠毁,负事故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火箭 是火星探测器 飞背后就不见了  一个英国佬给了一个英里单位 美国佬当成公里用 然后计算时间就变 ...

这个故事里没有英国佬的事儿。相关单位是美国航天局NASA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备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使用英制,NASA的一个软件里用的是公制,结果就悲剧了~~~~~~

事后追责,责任是在NASA,因为它没有进行单位换算检查,洛克希德马丁是按照合同提供的英制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中国,一般居民家里入户的自来水管道通常是1/2”的规格,按照1英寸=25.4mm,1/2”应该是12.7mm。但是如果 ...

你说的是水暖管道范畴的尺寸。
一般居民入户管有三种公称直径(对应不锈钢管、钢管、钢塑管或镀锌钢管等金属管材,以及非金属管材)。
对于金属管道,称内径。DN15,DN20,DN25;对应英制是1/2“寸(4分),3/4"寸(6分),1寸。说的是管道内径为15mm,20mm,25mm。对应不同厂家、不同压力值或不同壁厚,会有差异,都是近似值,不会精确到15mm,或20mm。

非金属管材,称外径,符号也变了。如公称直径DN15,DN20,DN25(即4分,6分,1寸)改称为de20,de25,de32。平常最容易搞错的就是DN25(1寸)与de25(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