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几种小家电电源过压(零线断电网电压不平衡)损坏一点看法

楼主(2019-12-19):
       近几年小家电的电源部分在能耗控制方面提升很大、电源设计也规范了(只有意拆了两个品牌电源)、特别是有压敏电阻的使用(这些小家电估计平时用户都是通电的)。在这次过压中:洗衣机和太阳能方面采用传统变压器供电的都是变压器损坏、有一台另外损坏了保险。抽油烟机有采用开关电源和传统变压器的也有损坏。

抽油烟有压敏电阻(开裂)、400伏电解电容、保险三元件损坏。电容漏液历害、这里压敏电阻保护不算好。

、()

楼主:
某品牌电饭煲元件伤害最多没有修复价值,电容漏液、集成块炸飞、压敏坏、限流电阻坏。保险没烧(压敏应该没起到作用可能局部高温烧蚀限制了通电流)

而另一品牌只损坏了压敏电阻和保险(电路板上有两印制保险没使用)

楼主:
某网络运营商配导电源:只损坏了保险和压敏电阻,电容没鼓包和漏液。内开关电源集成块贴片没有散热片输出12伏1安应该效率高

楼主:
这一电源标称12伏1.5安损坏最严重、漏液四周外流。双模电感都烧断开

网友A:
过压测试的环境条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压测试的环境条件呢?

只是同一电网内事故过电压对小家电损坏现象一点看法。

网友:
小家电等效内阻大,故障中承受的电压高
这个是个复杂问题,有可能在故障过程中由于某些损坏严重的设备保护了一些损坏相对较小或者无损坏的设备。
当然压敏炸保险还不烧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B:
个人感觉现在国内的电器设备中大多数都是471的压敏电阻,而且电的传播速度极快,等不到压敏电阻坏,后级的电路已经坏的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现在国内的电器设备中大多数都是471的压敏电阻,而且电的传播速度极快,等不到压敏电阻坏,后级的 ...

那么用什么型号比较好呢?

网友D:
并联电路为什么内阻大的电器承受电压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联电路为什么内阻大的电器承受电压高呢?

说的并联是相对的,相同火线上的用电器是并联的。
但是,零线断了后,接在不同火线上的住户间(可能是不同楼层)会分配380V线电压,一般而言,那条火线上的负载轻就会收到更大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用什么型号比较好呢?

过压需要多重保护,不能单靠压敏电阻,220V峰峰大概在300多伏。所以最常用压敏就是391和471两种型号。
以上是个人观点,如有错误请指正,谢谢!

网友E:
直接安装个过欠压保护器可以不?

网友:
在配电箱装高压欠压保护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安装个过欠压保护器可以不?

当然可以啊,优质的过欠压保护不便宜啊,你可以根据自家的配电情况来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