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902E A1 U盘在win10 USB3接口只能识别成大容量未知设备

楼主(2019-12-19):
32GB银灿902E A1的U盘
是主控问题还是win10的问题?
身边几台电脑都是win10 不认
win7 可以
都是64位系统
usb2正常---------------------------------------------
速度还不错
现在固态U盘速度挺高,能不能换个主控,提高下速度

补充内容 (2019-12-27 13:55):
已解决,  量产工具v2.10版本量产后不识别,
换v2.06版本后正常识别, 读取速度提高了10M,  写入速度降低了20M

补充内容 (2019-12-27 13:57):
换的v2.03版本

网友A:
可能是没有驱动,或者是不兼容导致的,

网友B:
实测同样方案,IS902E+JS29F16B08HCND1,在我的win10上是正常识别,正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同样方案,IS902E+JS29F16B08HCND1,在我的win10上是正常识别,正常使用的。

我的为什么呢.. 真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没有驱动,或者是不兼容导致的,

也不让更新驱动, win10 提示驱动已经是最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没有驱动,或者是不兼容导致的,

2台电脑是win10 ,  usb2认, usb3不认, 有一台win10,usb2,3都不认

网友C:
是不是延长线的原因,我有根绿联的延长线,有些U盘上去就是识别不到,但换根延长线就行,我判断是接口的金手指没有接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延长线的原因,我有根绿联的延长线,有些U盘上去就是识别不到,但换根延长线就行,我判断是接口的金 ...

没有使用延长线,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用ai partition用的次数多才出现的问题,  以前没注意过, 不知道以前的win10管不管用

网友D:
IS902E+ Micron(美光) MT29F256G08CJAAA ,映泰Z97WE主板3.0接口不识别,2.0接口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IS902E+ Micron(美光) MT29F256G08CJAAA ,映泰Z97WE主板3.0接口不识别,2.0接口没问题。
...

笔记本,台式机, 装win7 64 都识别,  装win10 64 usb3 不识别
奇葩

网友E:
我的就能识别,有没有想过你们装的不是正版的Win10系统,优盘直接插在电脑接口上量产。不要用延长线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就能识别,有没有想过你们装的不是正版的Win10系统,优盘直接插在电脑接口上量产。不要用延长线一类的 ...

IS902E_V203量产工具能识别,  v2.1.0 不识别.  但是203的速度慢, 最高80M , 最低50M, 速度差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