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推荐几个4K性能好的U盘,最好有购买链接

楼主(2019-12-19):
用过Sandisk的CZ80,4K性能很棒(内部其实就是SSD转USB),做WTG啥的完全不在话下。全能。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较贵。
请坛友推荐一下,还有没有类似的4K性能很棒的U盘?稍微差一点也能接受,主要是性价比要超过CZ80。

网友:
自己去找固态U盘吧,但不过大多数都是体积大的,而且发热也大,体积小,而且性能好的就是贵

网友A:
250G 2246xt固态u盘,G2板型,有意可以联系我。

网友B:
4K用满足2.0 3.0 接口的都行吧
但是感觉还是移动硬盘实在一些,一部片子基本都50G ,60G,得买120G的才够放一部片子
移动硬盘够买1T的了

网友:
m2 的pcie接口固态转usb3.2x2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G 2246xt固态u盘,G2板型,有意可以联系我。

多谢,有需要的话会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4K用满足2.0 3.0 接口的都行吧
但是感觉还是移动硬盘实在一些,一部片子基本都50G ,60G,得买120G的才够放一 ...

移动硬盘才脆弱,有时候轻轻磕碰一下就嗝屁了。
有很多场合并不需要太大的容量,反而是便携性和皮实性更重要。皮实性……我自己都笑了。

网友C:
废旧拆机硬盘自己做的。。好像是4K也不求行。。。

含外壳全自制。。。这几天收拾厂里,也不知道扔哪里了。

网友:
只有USB3.0-M2这条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废旧拆机硬盘自己做的。。好像是4K也不求行。。。

转接板也是自己设计然后打板做的?
厉害了,我的广告哥,有技术有设备就是屌。
PS:我最近也打算过年回家时找我开广告店的同学去蹭蹭雕刻机搞几个亚克力外壳玩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接板也是自己设计然后打板做的?
厉害了,我的广告哥,有技术有设备就是屌。
PS:我最近也打算过年回家 ...

夏天写多了,外壳会不会化掉?

网友E:
楼主的要求:
1.有4K 能WTG
2.比CZ80更好的性价比、

========================================================
分析如下:
首先以CZ80作为标准,淘宝的CZ80 64G /279、128G /399
性能读300写150、

满足这个条件就很简单了啊,随便一个SSD+转接盒的方式就可以了,128G的MLC在150左右(NGFF 2242  2260  2280),一个M.2 转接盒40-60左右、

这样的总价格不超过200元,性能是读420写150+,4K性能也有,而且还有TRIM(CZ80没有TRIM会掉速)、

四舍五入一算就是白给、

==========================================================
假如楼主提出新要求:小体积,便携性、

那么就2246XT U盘板、

没有独立缓存?

那么就2246EN U盘板

太贵?

那么就NS1081、

1081不够快?

那么就SM3350、

SM3350太热?

那么就慧荣SM3281 3280
==========================================================

还是觉得性价比太低?

需要4K还需要大容量、

那么就2258XT U盘板+ NW849、

单贴不够就双贴、720GB够不够?

总有一款合适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要求:
1.有4K 能WTG
2.比CZ80更好的性价比、

酷,这个答复厉害了,可以按图索骥了……

网友F:
14楼该说的都说了。我给个小建议,一定要注意散热,这些都是超高性能的U盘,4K强大是以高温为代价的。

网友G:
新手问问,手机里的内存芯片可以买个2258XT U盘板+   装上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楼该说的都说了。我给个小建议,一定要注意散热,这些都是超高性能的U盘,4K强大是以高温为代价的。 ...

这话说得诚恳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问问,手机里的内存芯片可以买个2258XT U盘板+   装上去吗

灵魂三问:
会热风枪焊吗?
查过手机里面的芯片能被2258xt芯片识别吗?
会开卡吗?

我抽屉里还有三片64GB的FLASH,不知道谁能帮我做成U盘呢……

网友:
4K好的U盘没有不贵的,100多是起步价。4k凑合的还有个3281,有个几M 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