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AW6005无声音 求教

楼主(2019-12-19):
飞利浦AW6005无声音 求教

链接都正常 喇叭也是好的

网友:
全好的那就是按静音了。功放被静音或本身故障或信源切换故障。

网友A:
查PH_SD是否高电平,SDA,SCL开机是否有跳变电压,当然示波器最好。最后4个音频信号是否正常。有可能驱动固件出错音频格式错误导致无声,尝试升级固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PH_SD是否高电平,SDA,SCL开机是否有跳变电压,当然示波器最好。最后4个音频信号是否正常。有可能驱动固 ...

谢谢 按您的方法测试一下

网友B(2020-02-12):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一台,现在是开机,不能联网,能连蓝牙,用音响操作面板可以控制手机上一曲下一曲,音量加减,但是不播放,手机显示播放,但音响不显示播放,没有任何声音,但是没有声音,用AUX连接笔记本播放音乐也没有声音。曾静拆开过一次,以为有一个蓝色的电感损坏,从网上买了一个换上,无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一台,现在是开机,不能联网,能连蓝牙,用音响操作面板可以控制手机上一曲 ...

修好了吗?

网友:
飞利浦,,烂左无得补

网友(2020-07-04):
有没有大神修好的?我也有一台同样故障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联网!这个怎么刷固件呢?有没有高手指点!

网友(2020-12-21):
私我我告诉你怎么改可以解决无声

网友C:
我有维修方法,私我 我告诉你

网友(2021-02-09):
我也有一台,出现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1-12-06):
有一台,开机屏幕闪,断电好几次就会好

网友(2022-01-14):
我这有有一台,也是没声音,楼主您那台好没?

网友(2022-06-22):
我的也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维修方法,私我 我告诉你

你好 飞利浦AW6005无声音的问题 你有解决办法吗?
我量了tas5717工作电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