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记一次铭瑄H81il全固版主板魔改:增加MiniPCI-E、千兆网卡

楼主(2019-12-19):
这次改造的主角是铭瑄H81il全固版

这个主板放在蜗牛机箱内非常不错,四个SATA,刚好配合四硬盘,不过有点可惜的是这个主板网卡是百兆?好,下面开始改造这个主板主板上面有一个minipcie预留位置,但是没有焊接minipcie插槽

目测发现只是少几个电容,一个铜柱,一个minipcie座,好,那就先把pcie座跟铜柱焊上。焊好了

焊接得还算满意,电容先不接,拆个游娱宝盒的无线网卡装上试试,噢耶!电脑正常识别,搜索wifi信号,连接成功!!!

minipcie改造完毕,接下来到百兆网卡,竟然有只小蜘蛛抢镜了

网卡芯片是RTL8105E,经过查阅资料,RTL8105E跟RTL8111E、RTL8111F定义是一样的
按道理直接换芯片就可以识别到千兆网卡,好说干就干,直接把芯片换成RTL81111E,开机

啥情况,竟然不识别,没焊好?补焊,拆下来重新焊接,还是不识别,网卡坏了?焊工不行?再焊回原来的百兆,进系统正常识别!!!后来再找一个RTL8111F的芯片换上,还是不识别???这下子蒙圈了,先停停,放一放在垃圾堆找了块8111E网卡的坏板再加一块PCIE8111网卡对照下

那两个8111网卡都差不多,但是跟8105比少了电感那部分电路,电感直接接芯片36脚电感另一端接VDD10,即29脚,测试两条不相通,然后有测试了下33脚,发现是直接接地的,莫非是我没焊接好短路了?

拆下来测试下顺便跑了下外围那些电阻电容连接哪个脚,测下33脚的确是直接接地的,看电路图33脚有3.3v是开启信号,莫非这里出问题了?但是原来的网卡接地也能用应该不关事吧,带着疑问把33脚绿油屏蔽,焊上RTL8111F然后飞3.3v上去,还是一个鸟样,没变化

当时想改个网卡怎么这么复杂,有想放弃的冲动,先放下过两天再搞吧休息几天整理好思路,继续……细心再观察下主板网卡附近的元件,发现有个8脚芯片焊盘,莫非这个网卡的外置bios?不对,bios中间不应该接地的焊盘,那这个ic是什么呢?又陷入困境…….回想起这个主板有一个型号,有好几个版本,比如什么行业版,这几个版本也许会有一个版本是千兆网卡,那就去度娘查下资料,无意间发现这个型号有一个主板真的是千兆网卡,型号是H81IL全固版M.4(注意是M.4),我的型号是H81IL全固版没有M.4,根据型号找这个主板的部分细节图,

中间经过测试发现8脚IC型号是up0109p,在游娱宝盒主板上面能找到(这里借用坛友的游娱拆机图)

相关电路

把游娱上的ic和第三脚相连的两个电阻拆到铭瑄上面,然后补全网卡ic附近相连的电阻电容,(电阻电容参数参考RTL8111网卡PDF,电阻电容数量位置根据全固版M.4网卡ic附近元件来补全,不知道参数的电阻电容随便找个外观大小差不多的装上去)红框的是需要补全的,黄框的要换成千兆的网变,白框四个电阻需要拆掉,弄好网卡即可运行在千兆网络,但是发现网口的灯不亮,灯不亮不影响使用就不理了,网卡改成8111F原本的网卡启动就会失效,需要刷全固版M.4的bios才能网卡启动

至此铭瑄H81il百兆网卡rtl8105改rtl8111千兆工程完毕!
还有这个主板发现不能无显卡启动,用无核显CPU不能开机启动,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帮忙改下可以跳过无显卡启动或者提供下教程,谢谢!

下面奉上RTL8105/8111E图纸和全固版M.4专为无盘PXE优化BIOS:

网友(2023-09-19):
已经成功改过3块主板,两块铭瑄,一块七彩虹,补充下几个芯片电容电阻的数值。其他楼主说的很清楚了。改迷你PCIE的注意要补两颗电容。

网友(2019-12-19):
这已经是大神级别的了,真有时间和耐心研究

网友A:
这个工程比较大了

网友:
牛掰了,还真是魔改

网友B:
牛皮,我没这个技术,我会直接买自带千兆的主板

我看到了前置USB3.0空缺,那么楼主是不是要挑战一下呢?

查了下资料,H81只支持2个usb3.0,都在后置,前置的估计没法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皮,我没这个技术,我会直接买自带千兆的主板

穷逼只能魔改,usb3.0就没办法了,改了也只能usb2.0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程比较大了

真心累,不过改成功了还是挺满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心累,不过改成功了还是挺满足的

换成h110,有m.2比sata爽多了

网友:
楼主这是神仙级别的改动

网友D:
昂达,铭瑄这些垃圾主板很多都是百兆的,买主板尽量避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皮,我没这个技术,我会直接买自带千兆的主板

换个桥就行了 ,顺便还能变成全SATA3和PCIe 3.0  XD

网友E:
我也有这主板能帮忙改么

网友:
楼主V5,这种改造需要有些功底

网友:
这个真的佩服到不行!
要膜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h110,有m.2比sata爽多了

其他都不是问题,有问题的都是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昂达,铭瑄这些垃圾主板很多都是百兆的,买主板尽量避开。

很多itx 的主板都是用百兆网卡,都9012了,都不知厂家咋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主板能帮忙改么

你不介意时间的话可以代劳,不过要做好心理准备会被我拖一年半载

网友:
是不笔记本也能改成千兆

网友:
不得了,这要成精。有技术真好,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介意时间的话可以代劳,不过要做好心理准备会被我拖一年半载 ...

那不行啊,电脑得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