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x250笔记本,换内存

楼主(2019-12-19):
小升级一下用了快4年的thinkpad笔记本电脑,换个8G内存先拆掉周围螺丝,螺丝是不可取下的,电池位置有卡口,小心撬开

拿掉后盖,看到后部底板,拆掉原内存

换上新内存

主板全貌,顺便除一下尘

最后原样复原即可

网友A:
你这里面还可以装块电池的,延长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面还可以装块电池的,延长续航!

触摸板下面是有块空间,外面用的时间也不多,就不折腾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