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不知名pcmcia接口无线网卡

楼主(2019-12-19):
偶然收到的~  因为是个纯网卡,手里也没PCMCIA设备,拆开看看吧

刀片伺候轻松开盖,上面是天线,仅此一张铭牌,之看出来是wireless lan card
pcb上有 11M PC Card字样,应该是说本卡无线速率11M

去掉标签可见芯片
红色:HFA3841CN,The Intersil HFA3841 Wireless LANMedium Access Controller is part of thePRISM® Enterprise 2.4GHz WLANchip set.
橘色:CY62128VLL-55ZAI,28K x 8 Static RAM
蓝色:AM29LV010B-90EC,AMD,1 Megabit (128 K x 8-Bit) CMOS 3.0 Volt-only Uniform Sector Flash Memory
绿色:HFA3861BThe Intersil HFA3861B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DSSS)baseband processor is part of the PRISM 2.4GHz WLAN Chip Set.
紫色:TXCBAQ3T,44.000

屏蔽罩去除了,可见多个芯片在上
红色:B2450-10 TOKO
兰色:HFA3983IV,2.4GHz Power Amplifier and Detector
浅色:S169,不知道啥,反正在屏蔽罩里
橘色:SAWTEK 855653,374 MHz SAW Filter
紫色:HFA3783IN I/Q Modulator/Demodulator and Synthesizer
蓝色:HFA3683AIN 2.4GHz RF/IF Converter and Synthesizer
绿色:23VH81,22VH80  不知道是啥,打开盖子,上面有5A/MR 两颗三脚芯片(上1下2)以及好几个贴片电阻

天线,上面有ZOOM  XI300ANT V1.0字样

谢谢观赏~

网友:
现在的无线网卡进化的流弊了,就拿螃蟹的来说,一个小ic,几个外围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