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键盘上装个usb可行吗????

楼主(2019-12-19):
键盘上装个usb可行吗????
台式机,偶尔还是要插下U盘,u扣靠墙了 插U盘不少很方便
键盘是机械键盘,想改无线…………逛了几圈都要刮板飞线,麻烦,放弃了
在上面加个usb就比较方便了,字母搞最简单可靠??买个hub拆板子装里面???

网友A:
哎,HUB都买了,直接放桌面上不就好了吗?

网友:
当然可以,线用好点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HUB都买了,直接放桌面上不就好了吗?

装键盘里没那么站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键盘里没那么站地方,

你可以放抽屉或显示器背后也不占地方,用的时候拿出来。

网友B:
我无线的键盘,不知道怎么装USB-HUB:lol:

网友:
  支持折腾,可以。就是担心供电,接U盘应该可以。

网友C:
老款苹果imac键盘自带两个USB接口

网友:
拆hub板子塞键盘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无线的键盘,不知道怎么装USB-HUB

改成有线

网友D:
完全可以的键盘接到HUB后面的其中一个USB口其它的USB口就可以做键盘外接USB了

网友:
双面胶粘键盘边上,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的键盘接到HUB后面的其中一个USB口其它的USB口就可以做键盘外接USB了 ...

就是不知道hub会不会像很多读卡器一样早早的就挂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hub会不会像很多读卡器一样早早的就挂掉!!!!!

这个就不好说了要看你买的HUB质量啊

网友:
很多机械键盘 带USB HUB!

网友:
我以前的联想同禧电脑配的键盘就是自带一个USB口,可以插U盘,这个键盘还带一个手写板,可以手写输入汉字。

网友:
虽然一个延长线就解决的问题,但还是佩服楼主一颗用于折腾的心。

网友:
类似 技嘉的 欧斯曼 键盘了解一下!!

网友:
直接摆桌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款苹果imac键盘自带两个USB接口

苹果应该试吃螃蟹最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