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12v电动机正反微动开关怎么接线

楼主(2019-12-19):
问题是这样的,电动机正反我已经用开关接好了,但是发现正转或反转一直工作需要手动停止这样不方便。想接一个微动开关让他反转到一定距离停止,然后手动控制正转不知道怎么接线求大神帮忙一下。    现在我接上一个微动开关,但是反转到指定地方直接断电了很烦恼。

网友:
那就是在已有正反转开关的基础上,再加限位开关(正转或反转到一定位置就停止),需要接两只整流二极管。

网友A:
简单画一个电路图,仅供参考。

K1是双刀双掷开关,K2、K3是常闭行程开关(或微动开关)。二极管工作电流要满足电机最大电流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画一个电路图,仅供参考。

K1是双刀双掷开关,K2、K3是常闭行程开关(或微动开关)。二极管工作电流要 ...

k2,k3要能经得起电机电流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