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个电池拆要18650

楼主(2019-12-19):
  笔记本电池,里面有18650不要放过,拆大锤斥候很快搞定。
生产日期11年的。电池有几串数字字母,品牌不详。不是大红皮。

已经拆好。

2并三串,测单个电压全正常,难道电池好的?不过测输出确实是没有。
1#3.9V正常。

2#3.8V正常。

3#3.8V没问题啊。

这次碰到好运来。电池全好的。

网友:
谁把我的联想电脑电池拆走了?

网友A:
电压根本看不出来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根本看不出来容量的

回家用B6充电器测测就知道了,晚上放出结果

网友:
用在强光手电还可以用段时间,我拆了好几个笔记本电池,足够用了

楼主:
继续。。今天测试下,内阻太大了。用在手电蓝牙音箱没问题的。手钻就不行了。

1A充电每节电池电压。

内阻很大。差异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根本看不出来容量的

容量没测试,测了内阻。做动力电不行了。

网友:
这个内阻都好几百了 是不是代表要废了 看网上卖的松下拆机电芯内阻才只有20左右

网友:
看外壳上标记的容量,单只容量应该是2800mA的。

网友:
这个测内阻不准吧

网友:
这本身就不是动力电池,给手电用吧

网友:
,看有没有坏的?一致性如何,再使用吧。

网友B:
白捡的,这18650将就用下就好了
好久没捡到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捡的,这18650将就用下就好了
好久没捡到东西了·~

老捡东西不好,到时候处理起来估计要交钱了。昨晚整理发现东西真多。

网友:
500型指针表很好,老鸟专用

网友:
充电宝电池

网友C:
本来笔记本电池就不是动力型。新的都不能做动力电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笔记本电池就不是动力型。新的都不能做动力电池用。

看来得多学习了。我以为手钻的电池就是动力电,之前用3颗笔记本电池飞KT330板机挺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