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给汽车电瓶充电用这个行不行??

楼主(2019-12-19):
求助一下,

汽车电瓶有点亏电了,前天晚上,启动的时候熄火了。也许天冷的原因。河北的。
没法关了大灯又重新启动了3次才行的,之后去加油站加油,跑了15分钟吧。打算给电瓶充充电,电瓶大概60AH的,
能用华硕笔记本电源,19V  3.42A 的充电器 加个 DC转换模块。
如图

用这个充电行不行?  调节到14V  3A,输出恒流。

另外电源还有个联想台式机用的 20V 4A 左右的。 65W 的电源。

求解答。
谢谢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理论上可以充进去,但要控制好时间的吧!

网友:
铅酸蓄电池电压低时要求恒流,电压差不多时要求恒压充电吧,好像

网友:
换电池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网友:
这个可以的 得充一晚上

网友:
可以充电凑合用。排除电路跑电原因之后,换电池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应急可以,充的太慢

网友:
估计不太行

网友A:
这个救急充充是可以的,这个无法判断充满,可能会伤到电瓶。建议先看一下电瓶的观察孔,判断电瓶是否正常,如果不健康了,最好换掉,免得关键时候掉链子。如果是健康的,只是不常开掉电的话,马云家买一个太阳能的涓流充电,直接接在电瓶上都不用拆,很方便就能防止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救急充充是可以的,这个无法判断充满,可能会伤到电瓶。建议先看一下电瓶的观察孔,判断电瓶是否正常, ...

哦。就是不经常开。放了半个月没开,电瓶是2018年618的时候换的。再加上天气冷。

网友:
电瓶充电,大部分用的是电瓶容量十分之一的电流,用小充电器太慢,电压调到14.5V。

网友B:
这个就算了吧
还是建议买一个电瓶充电器,专业那种,也就50这样,这种东西冲,速度太慢,犯不上啊
百元内,其实可以考虑下汽车启动器,那东西比较实用

网友:
偶尔用用没问题

网友:
电压合适应急用是可以的

网友C:
可以的,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就是电流小点。串联一个电流表吧,如果电流太小,提高一下前端的电压,低压差大电流时导线的线组影响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就是电流小点。串联一个电流表吧,如果电流太小,提高一下前端的电压,低压差 ...

谢谢了。上面显示电流的,怕是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算了吧
还是建议买一个电瓶充电器,专业那种,也就50这样,这种东西冲,速度太慢,犯不上啊
百元内, ...

淘宝里49元的行不行??感觉不靠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里49元的行不行??感觉不靠谱啊。

三段充电的,都行
我以前买过一个25包邮的,是朋友用电瓶车充电器改的,外观渣到不行,但是效果上看看,充电效果也很好

网友:
小电流充电对电池有益,咱们现在只是给电瓶补一补电,并不是一定要充满它。我的车也是开的时间少,经常停一两周,很伤电池,曾经想加一块太阳能电池,但是停车位的阳光经常被高楼挡住,日照时间太短。并且太阳能电池放到前挡风玻璃后发电效率降低很多,放到车外面又不美观又容易丢失。看来你还是有条件用市电给车充电的,那就这样充吧,如果怕恒流恒压电路失效,那就只用一个DC降压,将电压降到14.5V左右,电流小点对于补电也够用了。

下面的链接是一个朋友对12V电池充电的看法,仅供参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