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液压油到底能不能替代润滑油,看到结果你就明白了

楼主(2019-12-19):
单位里那台从来没有持续正常过的青海人仿制的不落轮镟轮机床,要把连着车厢的地铁轮子一起抬升起来进行切销,来消除跳动的毛病,应该属于重型设备,昨天发出了异响,是断断续续的类似跳动杂音,今天配合机工(一机一电搭配干活)拆开齿轮箱,发现里面有不少类似于生铁的铁沫子在底部,引起了一系列毛病,包括润滑齿轮泵卡死,搞得累死修了一天还没修好。回忆起来是两年前改换用46号抗磨液压油,机工说以前一直用30号润滑油都一直正常,就这次油品发黑而且里面有铁沫子,那就说明是换错油引起的。我们公司是维修地铁的,我们负责镟轮的维修,现在供应链平台上面就只有这种液压油没有普通的润滑油,我们也没办法,只能重新领油再换上去。我百度查了一下,确实专业就是专业,这两种油一般不能轻易替换的,我粘贴在下面希望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液压油当做润滑油使用有什么危害?

1、液压油的粘度一般是比较小的,而润滑油的粘度一般是比较大的,因此液压油当做润滑油使用时,油膜的形成是比较困难的,而这就容易导致机器磨损比较大,甚至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

2、液压油与润滑油的主要作用不同,因此,它们里面的添加剂也是不同的,而两种油混用的话会导致性能的变化,甚至发生化学反应从而使得油变质,进而导致机器磨损较大。

3、液压系统的工作温度并不高,但是液压油传递的单位压力却很大。然而发动机曲轴箱的工作温度很高,加上燃烧室高温高压燃气的窜入,这就会使得液压油的各项功能更快失效,从而导致机器磨损加大,严重者会导致更大的损失。

液压油和润滑油虽然有着共同之处,那就是防磨、冷却、防锈、清洁、密封等。但它们的不同之处也是不少的,而正是这些不同之处导致了液压油不能当作润滑油使用。如果有特别说明,液压油可以当作润滑油使用的,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液压油是不能当作润滑油使用的。

网友A:
20年前修叉车时,接触过液压油,印象中它具有较强的腐蚀性,一般用途不能替代润滑油

网友:
还好是变速箱,如果是发动机估计的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年前修叉车时,接触过液压油,印象中它具有较强的腐蚀性,一般用途不能替代润滑油 ...

叉车的液压油应该跟46液压油不一样,46油没有腐蚀性的,我们公司46液压油用在离心泵轴承箱里,同时也用在液压设备里,至于齿轮设备用对应各种标号的齿轮油,

网友:
请教个问题,手里的变压器油和液体石蜡油不知道能不能代替千斤顶液压油

网友:
那这些齿轮需要换了吗?

网友:
你这种重载荷设备必须要用齿轮油了,粘度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的。

楼主:
太不好意思了,剧情大翻转了:昨天继续加班维修时,对比了右侧润滑系统的油品却是发现正常的,没有半点杂质,感觉非常纳闷,奇怪怎么会这样?!继续排查发现了大问题,原来是几年前青海人对这台机床大修时,竟然把过滤器装反了,错误的将润滑油从滤芯中间进外面出了,拆见过滤芯子严重膨胀变形。真是TMD混蛋,这台机床就是他们做的,当时为了配合政府的扶贫,必须要买他们厂的机床,而他们是仿制进口的,手工制作一塌糊涂。还是上市公司,我就不讲他们单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不好意思了,剧情大翻转了:昨天继续加班维修时,对比了右侧润滑系统的油品却是发现正常的,没有半点杂质 ...

竟然还能这样

网友:
如果液压油和润滑油能通用,那何必还生产两个不同用途的油呢

网友:
液压油应该可以用在高压离心风机,但齿轮箱还是要用粘度大一点的齿轮油比较好

网友B:
小声的说一句 我的车助力泵里加的就是车用机油 没一点问题

网友:
简单的地方应该可以通用,比如自行车链条轴承。哈哈。专业的地方绝对禁止,比如发动机,高速旋转机械。

网友:
液压油貌似有腐蚀性, 能溶解某些聚合物

网友:
呵呵,油品要是随便能替换。。

宝沃宝骏还能替代宝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不好意思了,剧情大翻转了:昨天继续加班维修时,对比了右侧润滑系统的油品却是发现正常的,没有半点杂质 ...

我的天啦,这tm都可以。。。。。。

网友:
基本常识,肯定不行。

网友(2020-02-10):
抗磨液压油和润滑油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别混用,按粘度用一般没什么事!我们单位将油类划分为抗磨液压油类(主要加在液压设备、轴承箱等部位),齿轮油类(主要加在减速机齿轮箱等重负荷部位),汽轮机油(主要加在高转速轴承、变速箱等部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声的说一句 我的车助力泵里加的就是车用机油 没一点问题

你如果在东北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在东北你试试

你先来我这里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