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的锂电和32650的铁锂,哪个作为电动车的电池比较好?

楼主(2019-12-19):
看坛子里很多都是用18650的做的,比32650有优势吗?我现在用的是32650的组了个12V的代替其中的一块电池用,感觉还不错

网友A:
同体积下,32650可以做得更大容量,不过好像比较少见一点。

网友B:
32650的能量密度低,铁锂容易电压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体积下,32650可以做得更大容量,不过好像比较少见一点。

不少见啊,X宝上有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体积下,32650可以做得更大容量,不过好像比较少见一点。

可能新的比较少吧,我买的是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50的能量密度低,铁锂容易电压不一致

电压不一致吗?我测了好几次充放电电压都很一致啊,是因为加了均衡板的关系吗?能量密度没研究过,你和楼上的朋友到底哪个对呢?等大神来吧

网友C:
电动自行车么?那应该用18650会更成熟一些。。。

电动汽车现在趋势是,轿车21700的三元锂电池啊,铁锂具体好不好用要问问买铁锂电动车的车主。。。

网友D:
刚组个铁锂,主要是要拎屋里充电,三元怕着火,铁锂重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组个铁锂,主要是要拎屋里充电,三元怕着火,铁锂重量大。

是啊,三元的不敢用,铁锂重量大也能接受,反正比铅酸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自行车么?那应该用18650会更成熟一些。。。

电动汽车现在趋势是,轿车21700的三元锂电池啊,铁锂具体 ...

我买的二手铁锂的,好像是从混合动力车上拆的,18650总感觉放电倍数不够,买动力电池又太贵,还不如再换铅酸,反正寿命差不多

网友:
各有优缺点,看技术,技术到位怎么玩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二手铁锂的,好像是从混合动力车上拆的,18650总感觉放电倍数不够,买动力电池又太贵,还不如再换 ...

18650一般都是五六个并联,问题不太大的。。。
你这种替代一块估计充电器没法停冲啊。。。

铁锂,保护均衡电压貌似是3。65V注意一定要保护板买专门的,用普通保护板电压不对,万一充电器出毛病,电池就XX了。。。

反正啥电池上方都弄个铁板,既防盗,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