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力西 正泰 杂牌 86面板声控开关拆机对比 两线

楼主(2019-12-19):
德力西 正泰 杂牌 声控开关拆机对比 两线
先来正泰的吧一个CP12C60+RT1072集成块,做工感觉还是可以,但是不耐用。已经坏了一直亮灯。

然后德力西的,主芯片是HEF4011

杂牌KU5573+W2P4M,现在换了这个感觉灵敏度很低,大声才量亮灯。

大家看看吧,我也不知道芯片作用,用什么芯片的质量好。家里楼梯间用这个方便直接代替开关。网上很多是三线四线估计不能家用。

网友A:
现在楼道基本都是热释电了,那种比较耐用些

网友:
淘宝买的杂牌声光控灯座装在楼道里已经三四年了,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楼道基本都是热释电了,那种比较耐用些

就是那种人体感应吧,我觉得我这估计不适用,楼梯间距太远了,上楼的时候感应不到,走到中间才可以。也不知道感应距离有几米?

网友(2024-03-09):
我现在用的就是5573主控杂牌的,线路简洁明快,耐用,就是亮灯延迟不可调!5573限制死了延迟时间!

网友:
看电路板还是正泰的做工好些

网友(2025-01-21):
这玩意什么元件容易坏?

网友:
什么元件容易坏?

楼主(2025-04-26):
时间长了灵敏度下降厉害

网友:
主要还是要用了才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