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好轴承和差轴承有啥区别 就是黄油的多少么?

楼主(2019-12-19):
最近汽车电子扇的轴承坏了一个 风扇噪声超大  拆开电机发现有个轴承珠子都没了 掉在风扇里到处都是  型号是608ZZ

网上买了几个品牌的轴承 便宜的4毛8  最好的1块钱  有一个品牌同时有便宜的与好的 便宜的就是那个无标的4毛8的 质量好的现在卖8毛了 当时促销卖5毛2   牌子叫LUT 鲁泰
收到货发现个特点  所谓的质量好的 的确做工挺好 转动灵活  而便宜的那种无标的有个特点 黄油特多感觉 转起来还往外流油  有点点发涩

最后电子扇选了那个  5毛2的所谓的进口质量的鲁泰LUT轴承  顺路把另一个没坏的也换新了 然后把电机外壳合上装好目前可以用了

而这几天有个电动自行车的前轮轴承也坏了 是我觉得刹车不太好 调下刹车才发现 两个轴承也是有一个珠子都没了  型号是 6200RS

当时想着电动自行车用普通轴承就行了 就买了10个便宜的 7毛6一个包邮  这轴承估计之前也是进水引起损坏的 没坏的那个也发涩了  两个轴承换新后 车好用了  可是过几天就发现  车有时候偶尔会咯噔咯噔的响 貌似轴承又不灵了

我记得买之前也问过卖家 这便宜轴承也是轴承钢的  不过当时卖家说了品牌是浙江新昌那边的  可是收到的货没标 看不出来厂家  同样也是转动发涩 感觉黄油很多

所以又买了30个鲁泰LUT  6200RS的轴承  1块2毛多一个  也是转动灵活  准备有闲工夫了再换

不过奇怪 这便宜轴承寿命也太短了吧  那生产出来的意义何在啊   要不就是我用错型号了 之前是6200RS 我便宜的轴承买的是6200ZZ 后来才知道  电动车要用塑料盖的 防尘效果好  不能用铁盖的 可是这几天我这也没下雨啥的  按理说不至于吧?

还有就是便宜轴承加这么多油的目的是啥? 弥补加工精度的不足? 而所谓的好质量的轴承 倒是的确都没感觉有这么多的黄油加进去的

网友A:
好轴承和劣轴承差距太大了,不论是油脂还是钢材都有区别,好的轴承用水几年都不会坏,劣轴承有可能你用几天就会出问题的,要不然以前国产轴承就数哈尔滨、洛阳、瓦房店轴承好呢,这还是国产的,再加上国外的,差距更大了,好的轴承价格有可能是劣轴承的几倍。

网友:
国人多喜欢便宜的货啊。所以有市场的。

网友:
进口轴承 汽车上运作十几年 好好的  里面就一点点黄油 ……

网友:
古董风扇30年不上油都能转,垃圾风扇年年都要上油要不就转不了。

网友:
能用三十年,那怎么持序发展

网友B:
轴承的区别可是大了去了,材料、做工精细程度、组装、设计,这些都是制约轴承寿命的因素。国产轴承钢的硬度还不够好,加工精度也不够高,跟国外轴承相比确实还有不小的差距。
很多风机上用的轴承是进口轴承,低转速的风机上会用国产轴承,但高转速的风机轴承用NSK或SKF的居多,极少见国产轴承,转速在2900转以上,负荷又大,只有进口轴承才能抗的住那样的负荷,这些都是一些客户跟我说的,他们工厂里用的风机轴承都是SKF的,用国产轴承的话最多2小时就完蛋了,SKF轴承能用3年。
之前我在某宝上买了些微型轴承,号称是NSK轴承,包装也很好,装到风扇上用的,刚开始觉得还行,半年后发现轴承里的钢珠都磨成褐色的铁粉了,这才知道是买到假NSK轴承了,后来再去搜,真的NSK轴承要11元一个,我买的那些是1.2元一个,而那些真NSK轴承能在风扇里连续运转6年以上,清洗上油后还能用2年多,只是噪音略大,差距不可谓不大。

网友:
轴承看是简单,里面学问还是蛮多的,这样的东西价值不高,但是更换麻烦,还怕关键时候掉链子,还是要用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的区别可是大了去了,材料、做工精细程度、组装、设计,这些都是制约轴承寿命的因素。国产轴承钢的硬度 ...

就是 NSK假货太多了 所以还不如买国产品牌货 更放心

网友:
中国就是喜欢造价  造一些垃圾坑自己人

网友:
买过便宜的6200,半年就挂了,两块钱一粒包邮的国产

网友C:
淘宝上面轴承真是重灾区啊,好些店铺 显示的地区和实际发货快递单上面都是不一样的地区,一些都是中间商 一件代发啥的, 看楼主说的价格是真便宜,我上次买6205的轴承,tnnd 邢台邯郸发货的,真是垃圾 6块钱一个的,装上去就完蛋, 这次买了几个fag的倒是意外的好用。淘宝上我看有人本轴承,不知道咋样,看着就跟你说的那种黄油很多转起来阻力略大的,买了差的轴承真是耽误工夫,拆装半天 时间都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面轴承真是重灾区啊,好些店铺 显示的地区和实际发货快递单上面都是不一样的地区,一些都是中间商 一 ...

我倒是觉得那个 LUT鲁泰轴承还行 貌似是个贸易商自己注册的牌子找人代工的  普通质量的不打logo和便宜货一样  但是有进口质量的 我感觉还行做工挺好的 反正用还是可以的 主要是便宜  好质量的6200 买来1块2一个包邮 单盒包装的 下次换上去试试看 现在这个7毛多的轴承我今天看了下还能用就是噪声有点大  之前有点一卡一卡的  现在貌似好了? 既然好了就观察下

网友D:
我买的大部分轴承基本上一个都是10块钱以上的,太便宜的不敢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轴承和劣轴承差距太大了,不论是油脂还是钢材都有区别,好的轴承用水几年都不会坏,劣轴承有可能你用几天 ...

还的非官方大哥吧

网友:
反正个人是买不到正品好的轴承。

网友:
真的NSK轴承要11元一个,我买的那些是1.2元一个,而那些真NSK轴承能在风扇里连续运转6年以上
真的也是很难买到的

网友:
自己的摩托车上换过,原轴承估计是山寨,1万公里后轮三个轴承全部磨损,换了6块一个的稳稳当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大部分轴承基本上一个都是10块钱以上的,太便宜的不敢买

轴承分大小吧  小轴承不贵的 大轴承或者高精度的贵  像我那个汽车用的电子扇轴承 普通电机级的就行了 也就几毛钱一个  电动车也是感觉不需要高精度的 汽车轴承就贵了 个头就大

网友:
和黄油没关系,全看成本,上周去了一个轴承厂,一根直径2cm,半米左右的高分子材料棒子就1万多块,说是木齐前最好的润滑材料,做出来的轴承一个要200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