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清禾TA-30超声波清洗机拆开看看

楼主(2019-12-19):
突然感觉振动无力,拆开看看换能片,问一下粘换能器的这是什么胶,掐不动,换能器怎么测试?

网友A:
就这么一个小薄片能有50W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一个小薄片能有50W吗

感觉20W都难

网友B:
我也从朋友那里搞了一台学校里用的超声波清洗器,环能器比你这个厚,像四五厘米直径的砝码那样一个铁疙瘩,里面应该有铜线圈的,可惜看来是烧断了,你这个感觉就像加湿器里边的那种超声波发生器吧,就一个薄片喇叭一样

楼主:
应该是这个吧,35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从朋友那里搞了一台学校里用的超声波清洗器,环能器比你这个厚,像四五厘米直径的砝码那样一个铁疙瘩, ...

这种振子的换能器也是这种压电片,只不过是穿了铠甲。。。。。。

网友C:
换过环能片!拆坏的环能片时用75瓦大烙铁一点一点剔除原有胶,味道很难闻,后用AB胶粘的,用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过环能片!拆坏的环能片时用75瓦大烙铁一点一点剔除原有胶,味道很难闻,后用AB胶粘的,用的还可以! ...

我看tb上卖的也是AB组分的环氧胶

网友:
换能器用电容档测试大概6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