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里的节能灯整流器能做什么用

楼主(2019-12-19):
家里的节能灯坏了,换了一个LED,以前的整流器就没用了,一看是欧普的,应该质量不错。不知道这个东西还有什么用处。

网友A:
220V转12V么~能用的地方多了

网友:
要是功率大的话可以做个电烙铁,快速加热的那种,但是没什么用,混论坛的应该不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转12V么~能用的地方多了

电子镇流器,输出是四根线,u-out=250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镇流器,输出是四根线,u-out=250v

不都是两根线么

网友B:
四线,对应灯的四个引脚。其中两个之间接的电容。所以实际上的输出还算是两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线,对应灯的四个引脚。其中两个之间接的电容。所以实际上的输出还算是两脚的 ...

请问那有什么用呢

网友:
接个瓦数差不多的灯管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那有什么用呢

没什么用,个人理解,以前是整流和启辉器启动,后来换了电子的,为了兼容以前的启动方式吧。而且日光灯设计之初就是用高压启动汞蒸汽来点亮的,必需用两组灯丝四个引脚。

网友:
一是拆件用。二是改成电子变压器(效果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