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算是跟风吧,12864时钟温度

楼主(2019-12-19):
12C5A60S2LQFP
30MHz晶振
剩余的引脚都引出了。
对时留了串口对时,还没贴上网络或别的对时模块。对精度没有多少要求,1302。
预留了开关,和一个按钮。预留了红外接口、24L01贴片。串口2 留了位置。等。
冒号和小数点是调整过大小的,横向占很少。
农历、天干地支、生肖
DS18B20温度

屏是太老旧了,所以,凑合着看。

直接看图片吧

电池是临时做1302的备用电池的。

其实,新的是这样的字体的,更突出时钟

谢谢免费打样的厂家J_。

楼主:
  肯定一定要消灭0回复的

偶尔时候,自己对着时钟发一下下呆,然后感叹时光啊

网友:
手艺不错,还会编程,学习了

网友:
这屏费电了…

网友A:
有没有很低功耗的屏是那种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很低功耗的屏是那种类型

段码屏…那个才是做时钟的好东西

网友B:
用DS18B20测温度的都是土豪,穷人都是用NTC测温度,乞丐用单片机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测温度。
有钱人用时钟芯片计时,穷人用单片机外接32768晶振计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S18B20测温度的都是土豪,穷人都是用NTC测温度,乞丐用单片机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测温度。
有钱人用时钟芯 ...

一个DS18B20不值几个钱吧?生产厂家可能会比较看重这个成本,如果个人DIY当然是选好一点的了。

网友C:
首先我买的DS1302多多少少都有点儿问题    要么狂发热  要么不能更改存储时间,不止LZ哪家店铺买的。还有就是,你这个对比度调的不太好,背景有阴影 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买的DS1302多多少少都有点儿问题    要么狂发热  要么不能更改存储时间,不止LZ哪家店铺买的。还有就 ...

没记错应该是深圳的优xin

网友D:
做的不错,在弄一个外壳最好加上wifi校准数据,电池用18650  2-4节代替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是学习单片机不久,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发我一份学学。先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JZRCL88@163.com

网友:
你好楼主:看到你的帖子很高兴,我也是学习单片机入门阶段,很想共享你的程序,我的邮箱是JZRCL88@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在弄一个外壳最好加上wifi校准数据,电池用18650  2-4节代替就好了 ...

wifi 定期对时
wifi接收室外温度
......
wifi 模块能做到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wifi 定期对时
wifi接收室外温度
......

期待你的折腾以后出精板

网友(2020-01-18):
这个是什么芯片驱动的,用的什么接口。

网友(2020-02-26):
我毕业时也是做这样一个玩意,不过考虑屏幕太大,占用引脚又多,就换成1.7寸的12864 SPI接口的,再加了个锂电池充电进去

网友(2023-02-11):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23-04-19):
时钟显示醒目,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S18B20测温度的都是土豪,穷人都是用NTC测温度,乞丐用单片机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测温度。
有钱人用时钟芯 ...

正准备做个时钟芯片+18B20,那我算是有钱人中的土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