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汽车手刹灯开关坏了 拆下来修了下

楼主(2019-12-19):
汽车的手刹灯不亮 拆开手刹手柄看了下  开关两半了  这是组装好后的样子  折痕拐角处应当能看到断开的痕迹 就是那个金属的拐角处断了
其实就是手刹的固定底板金属和外壳的金属连接处断了  当时断开的时候忘记拍照了

结构很简单 那个黑色的塑料平时放下手刹是压下去的  外壳和那个电极不接触  拉起手刹两边接触 手刹灯亮

既然问题找到了 就焊接上好了 因为看了下貌似卖的都是手刹总成 为了一个开关花几十块换个总成不值当

这是烙铁焊好的样子  需要焊接的地方用锉刀锉好后 上了助焊剂加上焊锡就焊接上了  如果不锉  貌似上助焊剂 这个镀锌的薄钢板焊接不上去

焊接好了后 试了下  强度可以 待会儿装回去复原

网友A:
就怕还要开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怕还要开裂的,

之前铁皮就这么弯折90度 正常都不开裂的  我焊锡两边焊接之后估计问题不大 焊锡有点韧性 更何况这玩意受力很小 就里面一个小弹簧的压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