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Sandisk Ultra II 960GB SSD能否换主控?

楼主(2019-12-19):
手头上有一块Sandisk Ultra II 960GB的SSD,因为装了Win10后启动不了机器导致读不了盘了,联系Sandisk官方说,需要提供购买凭证然后换货。凭证找不到,只得放弃。各位大神们,有没有办法维修?   比如可否将主控换成2258XT?
主控是Marvel 88SS1074,颗粒是Sandisk 05479

Sandisk Ultra II

Sandisk Ultra II

铭牌

铭牌

颗粒05479

颗粒05479

Marvel 88SS1074

Marvel 88SS1074

网友A:
装win10 竟然还能搞坏ssd?难道pe系统不能读盘?

网友B:
这颗粒好像需要解锁,不解锁就只能半速跑,SM2258应该有开的办法;闪迪的盘不好之处就是这样,我之前有一块ultra plus(这个ii的上一代)也是毫无预兆地挂了,当时是挂路由器,电源供电不稳,通断几次之后就掉盘,再也没找回来了,那个盘是15131的19nm mlc颗粒,比你这个还要惨,只能上无奈的转接贴+安国主控,强开出来就10到20m每秒的速度。

网友C:
SanDisk的东西质量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anDisk的东西质量不行

但闪迪的终身(现在好像成15年)保固确实很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但闪迪的终身(现在好像成15年)保固确实很香

保修需要购买凭证了,这个就很烦了

网友F:
马牌主控的ssd,优先尝试一下30分钟大法。
或者用闪迪自己的ssd管理工具看看能不能做安全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马牌主控的ssd,优先尝试一下30分钟大法。
或者用闪迪自己的ssd管理工具看看能不能做安全擦除。 ...

具体怎么操作呢?能否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win10 竟然还能搞坏ssd?难道pe系统不能读盘?

装完Win10后,突然死机了,强制关机后就再也进不了BIO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完Win10后,突然死机了,强制关机后就再也进不了BIOS了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刷主板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修需要购买凭证了,这个就很烦了

狗东买,不是问题。
不过除了购买凭证,好像还要包装,所以闪迪内存卡、U盘、固态的包装我都还在存着,包括帮别人买的两块盘,我也帮他们保存着

网友:
闪迪售后相当的良心哇 , 你现在网站注册产品随便填个日期 ,然后申请ram啥都不要 通过了寄过去直接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颗粒好像需要解锁,不解锁就只能半速跑,SM2258应该有开的办法;闪迪的盘不好之处就是这样,我之前有一块 ...

颗粒能否拆了做U盘?如果可以,可以用哪个主控?

网友(2020-04-22):
我有个240G的也是掉盘了,就想问问,后续怎么处理的?

网友G:
88NV1120固件都流出来了了 说不定哪天88S1074也流出来了呢 这个颗粒是TLC也就算了 关键是还加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88NV1120固件都流出来了了 说不定哪天88S1074也流出来了呢 这个颗粒是TLC也就算了 关键是还加锁的 ...

这种有锁的估计有固件也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