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元POS机板子找充电芯片

楼主(2019-12-19):
还是以前流行POS机1元购的时候,撸回来拆了5块,板上芯片很多,也不知哪个是充电芯片

为应付今后DIY可能需要小体积、小电流的单锂充电芯片,花了点时间辨认出来。发现5块板上的充电芯片,丝印各不相同,充电电流与设置电阻间关系也不尽相同。除了芯片LTH7是4054外,其它搜不到资料确认其真实身份,索性把每个芯片当前设置电阻和充电电流的对应关系,都测量了一下备考和分享,方便有需要的坛友。
下面就按图中1、2、3、4、5的板序开始(方框示充电芯片,椭圆圈示设置电阻)
1、芯片丝印6862

透视走线

2、芯片丝印4518

透视走线

3、芯片丝印LTH7(4054)

以下2个板分别换了设置电阻,验证了电流和阻值关系
4、芯片丝印CIC55     初始设置电阻1.5K,对应电流81mA(未拍图)

换成330Ω

5、芯片丝印BADd     初始设置电阻10K,充电电流120mA(未拍图)

改成2.7K

增至3.3K

总结一下体会,有别于通常小电器的单锂充电芯片(大多目测即可辨识比如经典型号靠近充电口且孤立存在),1元POS机因体积扁小内部空间mini需要将如 磁条和IC银行卡座,锂电池,蓝牙,充电插口,操作按钮,充电和使用状态指示...,及对应电路统筹安置,这就决定了电路板布局走不了寻常路。从已拆的这5块电路板看,电路板两面都有若干个5、6脚贴片元件(包括充电芯片、LDO、锂电保护芯片,和不明用途的控制芯片),充电芯片夹杂其中且大多不是最靠近充电插口,芯片丝印也是稀奇古怪,难以直接认定。经历了这次过程,发现辨识POS机的充电芯片存在如下共性,供参考:
1. 都是SOT23-5封装的5脚贴片
2.充电芯片各脚特点
    1脚,不确定都有充电指示功能(有的空载和带载都是0V)
    2脚,接5V-
    3脚,接B+
    4脚,接5V+(有的在与5V+之间串了个二极管。估猜是充电输入侧防反)
    5脚,接电阻(设置充电电流。但电阻和电流关系不具共性)
综上,可以通过测量疑似芯片,与充电或电池接口的脚位对应关系,排除其它5脚贴片,从而确认充电芯片,
谢谢你路过!

网友:
魅族2a充电头不错,个小劲大~

网友:
一元POS机见到必顶

网友A:
几毛的时候多囤几个TP4056就够用了

网友:
楼主用心之作支持!

网友:
把原理图也贴上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
板子台达了啊

网友:
还有10个在吃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毛的时候多囤几个TP4056就够用了

以前我买东西是顺带了4个TP4056芯片板,都坏了就剩一个好的了

网友:
唉,那时候不懂这个错过了,那个悔啊

网友:
一大洋一块板子,撸得很爽啊。。。。一般靠近U口的地方就是充电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买东西是顺带了4个TP4056芯片板,都坏了就剩一个好的了

双十一 十二的时候直接买,有1块 5毛包邮一个的。

网友:
爱~~自己的技术太差了

网友:
这些5脚芯片不都是充电管理,有的是降压芯片。

网友:
一般都是与电池直连那个SOT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