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电视盒子,谢谢!

楼主(2019-12-19):
现在电视盒子特别多,斐讯 华为 天猫 等等
有什么盒子性能好,可刷固件的,请大家推荐下,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习惯华数了

网友A:
想折腾固件,那就上905的吧,翻车迅的N1固件应该最多,T1次之,但T1胜在配置略高。
至于天喵的盒子,好像没有什么第三方固件吧。
粗粮家的,其实,我还是觉得T1很香。
不过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应该是闲鱼上那个905的果板,2+16的配置,送红外遥控器,虽然电源得自己折腾,但不在意的话,直接飞个USB数据线的正负供电上去就行了,价格嘛,50不包邮,到手大概70左右的样子。
至于说外壳,外什么壳,鞋盒才是垃圾佬的最爱,果奔才是最有B格的逼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折腾固件,那就上905的吧,翻车迅的N1固件应该最多,T1次之,但T1胜在配置略高。
至于天喵的盒子,好像没 ...

刚才去找了一下,没有找到啊,要是你有的话麻烦给个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折腾固件,那就上905的吧,翻车迅的N1固件应该最多,T1次之,但T1胜在配置略高。
至于天喵的盒子,好像没 ...

多谢了,看来还是得上某讯的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去找了一下,没有找到啊,要是你有的话麻烦给个地址吧!!

快来捡漏【S905/2G/16G主板,某大厂视频通讯终端库存料】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ES9M1aziAE7€后打开闲鱼

网友:
当然得晶晨s905盒子了,性价比终极了。

网友:
外贸盒子配置高价格低,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没有开机广告

楼主:
当贝的超级盒子配置高,可惜价格太高了,还是入手N1

网友:
在闲鱼上看了一下,好像是英文版本的,哪位用过,可以下手吗。

网友:
个人觉得为了将来,直接上硬盘4K播放机,省的以后升级。
如果只看在线视频,对高清没有需求,天猫魔盒,我正在用的,买2加8的就行,我买的2加16的,盒子大存储实在没啥用处,没有那么多软件
泰捷盒子也行,就是目前来看,天猫同配置更便宜一些。自己刷固件没啥大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来捡漏【S905/2G/16G主板,某大厂视频通讯终端库存料】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ES9M1aziAE7€后打 ...

已经下架了

网友:
用了不少个盒子,最后还是小米盒子最好用,介绍给朋友,朋友也是一样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折腾固件,那就上905的吧,翻车迅的N1固件应该最多,T1次之,但T1胜在配置略高。
至于天喵的盒子,好像没 ...

你好,能提供个适配裸板的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