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量产成功,usb2.0正常使用,usb3.0不识别

楼主(2019-12-19):
一颗2CE 32G  L85A的颗粒,丝印如图:

贴到3268上

识别没问题

量产也顺利。

量产完成后就出现有个怪现象,在usb2.0接口下正常使用

接到usb3.0接口上,电脑有识别硬件的声音,但不出盘,U盘灯也不亮,过了一会儿就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这个颗粒,搬到3281上,也是量产成功,2.0正常用,3.0不正常。
电脑usb3.0的口是没问题的,接其它3.0设备都正常使用。

不知道坛子里的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情况?怎么解决?

更新:试过3281,3268,3267三种板子,情况完全一样,都是能开卡成功,usb3.0不出盘,usb2.0正常使用,换电脑也一样。
上IS917格式化失败,重插不识别。
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确实不是板子的问题,是颗粒的问题,原因未知。

网友:
接口肯定和F没关系,还是板的问题,多换几块试试吧

网友:
换个电脑再试试,前面遇到一个电脑就是USB3.0的某些USB设备不认,但其他一些又好的,但不认的设备到其他电脑又是好的。

网友:
我在3281上出现过,应该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电脑的问题

网友:
DIY的U盘除了主控,内存颗粒也比较重要。自己DIY受材料条件限制,一般兼容问题不是主要考虑对象,开卡成功能用即可。

网友A(2020-02-22):
SM3267AE加H27QEG8NDM5R双贴也是这样的情况,USB2.0正常,3.0无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3267AE加H27QEG8NDM5R双贴也是这样的情况,USB2.0正常,3.0无法使用

3267AE贴H27QDG8UDE8R也一样,3.0就是用不了,白浪费我买了几个主控板

网友:
当时我在sm3267时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固件问题,换is917就能识别3.0了

网友(2020-03-26):
同样的问题,是固件的问题吧 因为把flash芯片拆了 就正常!有的开了 能正常使用

网友(2020-06-06):
3268双贴8ceTH58TEG8D2JBABC也是一样,只能usb2.0

网友B(2020-07-21):
应该是跳线问题  我之前也是只能2.0 把3D的跳线和闪存的跳线修改了下就可以3.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跳线问题  我之前也是只能2.0 把3D的跳线和闪存的跳线修改了下就可以3.0了 ...

对,我也这么整过

网友C(2022-01-09):
sm3267+ sandisk 10540 016G
一样, usb2正常, usb3不识别
换了个3267的板子还是一样...

按群里大佬拆了u8和r44换跳到3.3v的r43...
就认了...
但是不稳定,写入掉盘。。。

感觉没救了

网友D(2022-04-05):
引用 网友C:
sm3267+ sandisk 10540 016G
一样, usb2正常, usb3不识别
换了个3267的板子还是一样...

看描述应该是2D的芯片,慧荣系列贴Sandisk的MLC时要拆除SB8,贴TLC时要短接SB8和SB10,有的可能没有SB10,有SB4,所以要多试试.另外还有个1.8V的LDOr看看.也拆掉试试.

网友(2022-09-13):
引用 网友D:
看描述应该是2D的芯片,慧荣系列贴Sandisk的MLC时要拆除SB8,贴TLC时要短接SB8和SB10,有的可能没有SB10,有SB ...

确实好用,调整了R44

网友(2023-10-19):
SM3267AE单贴K9HDGY8U5A-HCK0,4CE 27nm MLC,VCCQ=3.3V,SB8断开,量产以后一样的问题,USB2.0识别,跑圈测试通过。USB3.0不识别。
这个3267AE之前还贴过三星东芝三四颗闪存,要不无法开卡,要么开卡以后跑圈不过,兼容性相当垃圾。

网友(2024-08-25):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啥问题 遇到同样问题了  芯片l06b mlc  32g 单个芯片 2.0量产成功 正常使用  插3.0不识别  !看他们评价r44-1.8v 调去r43-3.3v 但是颗粒v ccq是1.8v 的  最后你的咋解决的? 麻烦告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