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新64路宇视硬盘录像机(UNV NVR308-64E-B-DT)

楼主(2019-12-19):
装了个监控,三十来个点位,给客户用64路录像机,以防升级需求。坛子里应该不少同行,大家交流提升正面先来一张,宇视方案,设计的没有机柜,直接就这么个机器了

背面来一张,现在的机器接口比较丰富,海康大华宇视大同小异

接口细节来一张,手机相机不好
从左至右,双网口,音频输入输出,模拟视频输出,HDMI,esata,VGA,HDMI4K,usb3.0,rs232,还有一组大端口是rs485

标签来一张,验明正身

机器就背面两个螺丝,拧下以后就可以“掀起你的盖头来”
机器空荡荡,这是8盘位64路录像机,靠前面是硬盘托架,上4块下4块,电源带线

主板来个特写,南亚的闪存,散热器下是处理器,这个就不拆了,毕竟新机器。
8个SATA口,红色sata线连接机器背面的eSATA口

楼主:
继续编辑,电源来个特写,侨威电源,百度一番,应该也是个大牌,定制电源,因为有8个sata供电、

两块4t希捷监控盘,客户对存储时间要求不高,并且现在都是h265格式的,视频压缩的很小,两块4T就够用

线插好,硬盘装上,剩下的配件用扎带直接固定到机器里,这样下次升级时就不怕丢了

开机,unv,宇视logo,安全无小事,监控用宇视暂时用显示器调试一下,调试完要用HDMI延长器将视频信号传输到门卫,录像机留在办公室

搜到二十来个,有几个没点亮,有几个没装,调试时在一个个修,设置好录像机ip,直接一键添加

点亮看看效果,用的300w红外头

看看硬盘,这录像机自动格式化硬盘,不用手动格式化了

忘了上配件了,8根sata线,一根电源线,一个鼠标,硬盘螺丝八套,rs485端子一套,最后,两个挂耳,上机柜用的

网友A:
前两天才拆了一个宇视摄像头,发现做工和hik差不多,不过就是干不过hi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才拆了一个宇视摄像头,发现做工和hik差不多,不过就是干不过hik。。。。 ...

宇视也是大牌,当初华三的人搞得,南方比较认这个牌子,北方不认,话说现在海康也不太行了,我们这里新小区都开始装大华了

网友B:
机器不错。30多个监控,两块硬盘够用吗?

网友:
海康再低端的室外机芯片上都会加个散热片,这个没有

网友C:
8盘位的只装两个对得起观众?

网友D:
8T 这个只能存24小时吧。

网友E:
硬盘是希捷 5900转64M PMR,给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才拆了一个宇视摄像头,发现做工和hik差不多,不过就是干不过hik。。。。 ...

这个的FLASH是128M的,做工明显比海康好,带有智能识别的

网友F:
机器是华为海思3536的SOC,这个2AG166 4T硬盘是3碟片的,稳定性没有以前的1F4168 4碟片的好,容易暴毙,这样的盘我做的近两年有十多片返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器是华为海思3536的SOC,这个2AG166 4T硬盘是3碟片的,稳定性没有以前的1F4168 4碟片的好,容易暴毙,这 ...

昨天刚返了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8T 这个只能存24小时吧。

能存30天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8盘位的只装两个对得起观众?

年底客户也缺钱,8t能存1个月,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不错。30多个监控,两块硬盘够用吗?

能存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盘是希捷 5900转64M PMR,给好评!

感谢好评,哈哈

网友:
8T能存一个月?我给朋友装的1T六头才能存一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