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来历不明的小电源

楼主(2019-12-19):
需要一根电源线,翻了一下自己的垃圾堆,发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电源线,是圆头的输出,但是完全没有输出的任何参数,标准三无产品

电源没有螺丝孔,第一反应是超声波焊接,但是紧接着就想到这么山寨的玩意怎么可能是超声波焊接
缝隙上撬棒一用力就开了,胶粘的

出乎意料的是电路板设计还比较不错,用料看起来也算合格

电路板上标注有USB字样,应该是5V输出

我只要电线部分,电线粗细柔韧度都还不错

也许是个好电源呢……把其它部分扔进垃圾桶的时候我想

网友A: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电源,有芯片、扩流三极管,看这种高频变压器的线,就是正品,可能电流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电源,有芯片、扩流三极管,看这种高频变压器的线,就是正品,可能电流小点。 ...

做工还不错,芯片没有吧,那个贴片是Q2三极管,应该是RC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