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帮忙看下手机原件叫啥名字

楼主(2019-12-19):
荣耀V9 PLAY 手机,用了两年多了,电池感觉不耐用了。买了电池自己换,排线没安好,硬给按上去。悲催的把塑料插排给压断了,还把下面的小原件给压飞了。找了个电路图,没有看明白是个啥原件,大家帮忙看看。画圈的原件没了,太小了。能否短接。

楼主:
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类似的东西,大家帮忙看看能否短接

网友A:
io接口的滤波器,临时用可直接短接

网友:
电感,可以直接短接。想确认一下可以万用表量量旁边的相同的元件,应该是两两通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上两位说得很对

网友:
我上次换电池没注意掉过一个,短接没问题,功能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接口的滤波器,临时用可直接短接

谢谢朋友指教

网友(2021-01-05):
是电路图中的U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