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 钳形表 UT204+ 很好拆

楼主(2019-12-19):
没用过钳形表,看双12便宜就买了一块来试试,打来一看挺好拆的,一个手痒没忍住,就拆了。拆开一看,感觉没其它坛友的那么丰富的内容,请大家帮看看。

电池盖有1个大螺丝,拆下就可以打开电池盖

是装2节AAA 7号电池

找了2节镍氢充电电池来装

比我预计的要好拆,背后没有防拆的标,直接把3个螺丝(背部外面2个,电池盒里1个)拆掉

拆掉螺丝就可以打开后盖,一眼便是传说中的粑粑芯,型号也不会知道了

看到有细细的排线,就没敢往下拆了,我怕又被我弄断了,就告吹了

楼主:
沙发自己坐
用了2节1.2V的镍氢电池,有报电压不足,看说明书说2.5V以下就报警了,不知道可以用多久。

可能是因为中午照的,背光灯不是很明显

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我没有精密电源、标准电阻、电容这些。和老表比较一下,可能都不准的,不做数,只是玩玩。

交流电压测量,新表是“真有效值”,老表好像不是,会不会这个采样不同造成的

频率测量,到是差不多,偶尔会相差0.01

直流电压,1节锂电池测量

直流电压,1节镍氢电池测量

电阻测量,标称12欧,差0.3欧

相差不小,我想会不会是表笔阻值相差大造成的,所以测下表笔的阻值

优德利测自带的表笔是0,用老表测是0.2欧,误差好大,会不会是老表的接口或者线路氧化什么的吧

比较下老表表笔的电阻,新表测也是0.2,什么意思

用老表再测,0.4欧,表自身0.2+表笔0.2,看来2个表的误差不会小

电解电容测量,也不小呢

3300uf电解,相差30多

2.2uf 的小电解,相差还少点

网友:
“牛屎”封装技术不行,“牛屎”外形不规整,整体外形设计和制造工艺还可以。多少米入的?

楼主:
是的,感觉里面空空的,很单薄,没几个件,在某宝的非旗舰店175入的

网友A:
牛屎不圆不亮,飞线露太多有可能搭R39

网友:
手中有两个优利德钳表,一个拆了半年还没装上,另一个一直在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沙发自己坐
用了2节1.2V的镍氢电池,有报电压不足,看说明书说2.5V以下就报警了,不知道可以用多久。

我的201,二手入的,是硬封的,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不圆不亮,飞线露太多有可能搭R39

还真是,你不说我都没注意,说不定震动下就碰上了,我搞点胶粘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01,二手入的,是硬封的,感觉还行。

硬封的好像要看运气,有时候同个型号,有的是硬封,有的又不是

网友(2020-01-27):
软封的?那么多这货。

网友(2020-06-21):
UT213C与它功能几乎一样,精度  量程UT204+还要好那么一点点。但不知为何,UT213C价格高出许多。

网友:
我刚买的是硬封的,价格比你买得贵

网友(2021-05-08):
这个有升压电感,费电,电池重度用几天

网友(2021-09-22):
楼主您好,我看你左下角的按键是写:REL/ZERO,而京东上这个按键写的只是:REL
这是新旧两个版本吗?虽然都是归零键,但是写的不一样,肯定有什么区别吧?

网友(2021-11-18):
希望我那个是硬封的,有时间拆开看看

网友C(2022-04-07):
我180购了一块硬芯20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180购了一块硬芯204+。

你是在哪里买的,我也去一块。

网友(2022-06-15):
样子挺可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