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对宝马5系G38低配大灯

楼主(2019-12-19):
某天晚上在路上 后面一辆5系灯晃的我难受 于是对这灯产生了想法 托朋友弄了一对 开拆..
废了半天劲从灯壳里拿出来了
拆掉了理线壳,别看这么多线 其实不复杂 模块插头 跟大灯总集线插头   总集线共5跟引脚 两根正负极 一根转向灯 还有两根can信号线 又是can bus 这玩意儿离开车载电脑就玩不转了
单独拍一下 个头挺大 反转比我想象的大 功率也大
拆开透镜 尺寸比3寸的大  还是玻璃材质的 这点比那些树脂材料的好很多 不用担心擦花掉
这是电路板 分两层 近光在上面 中间4芯的灯珠 两边各2颗串联的 近光分两组4+4芯 远光单4芯
反光碗脏了 手贱擦掉一大块 这东西碰不得
远光灯碗也弄掉了 我了个草  只能改天再找一个好的灯碗换上去了
折腾半天 在装回去 把线理出来 3组灯 用了3个模块 这样太乱了 把近光两组串联起来 这样就少了一路驱动  我看标贴上 远近光40w/60w 功率不小啊 近光我测得 25.4v 1.86A 也就47w 难道我功率还没给足 我不知道灯珠的参数 又不敢继续加流 驱动是自动匹配电压的  先到这里吧 亮度也可以了 接下来远光 如果按照标贴上标的40w 这4芯灯珠12v的 那得3.3A的电流 是不是太大了点 用驱动配是12.4v 1.2A 14.88w  差的有点远
近光 铺路不错
远光 感觉一般般吧 没想象中那么亮 毕竟灯珠少 功率摆在那 照路效果 还算能接受吧 也许是我功率还没给足 还有潜力在  有人知道这灯珠参数吗? 我不想做报废性实验 感觉还能亮点 但又不敢加压 有玩过懂的人来讨论下 等都琢磨透了就开始往车上改

网友A:
一直想要LED大灯,请问转让吗?

网友B:
体积太长了,不好改,而且驱动不好弄

网友C:
用的什么驱动  我也有灯 但是没找到合适驱动

网友D:
你还是省省吧,你这小区看起来和我奶奶小区几乎一样,改车店很多好大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要LED大灯,请问转让吗?

等我测试好了 把灯碗换好了 在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太长了,不好改,而且驱动不好弄

头是胖了点 但还好 长度也可以  海拉加上灯泡也18cm了  只要不是太小的灯壳 因该能塞下的 驱动好配的 拆车驱动一大堆 找个合适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省省吧,你这小区看起来和我奶奶小区几乎一样,改车店很多好大灯的 ...

灯跟我的小区有关系吗?  我是玩灯 也自己改灯 不用去改装店 我只改我喜欢的 我玩的灯估计比你见过的还多 从奔驰的几何多光束 到宝马的激光 各种高端的灯  我是享受其中的乐趣 而不是花钱去听别人说给我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驱动  我也有灯 但是没找到合适驱动

拆车驱动 找合适的配 也可以买升压板 但是跟拆车驱动比肯定不如拆车的  毕竟车用的东西 是有制造标准的

网友:
朋友,这算是激光大灯吗?

网友:
刚买了一辆g38,上面也是这玩意。一个灯4s店报价2.6w,能够自动远近光,随动转向,到手后看一下,希望值这个钱吧。

网友(2020-04-06):
我也在搞这款灯,想请教一下你!

网友:
这款不是底配吧,我见其它G38底配都是24W左右,不高功率的,40W-60W的是高功率版本的大灯啊,

网友E:
这个二手的一对多少钱啊?

网友(2020-05-07):
引用 网友E:
这个二手的一对多少钱啊?

一对也用不了多少钱,我搞了一只测试,不错,驱动也可以配上.重点是这灯不一般,透镜是玻璃的,效果不差,ZKW的货值!

网友(2021-04-28):
楼主能分享一下接线定义吗,我有有一对同款大灯

网友(2021-08-17):
应该是远近光加一起60w   另外楼主研究过g38高配的大灯吗   主副透镜远光不带透镜的  看起来很像激光大灯那款

网友(2021-11-24):
楼主,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这款大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