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求助SK6221+双贴29F16B08HCND1开DDR量产报600D错误

楼主(2019-12-19):
     求助:前几天无意中翻出多年前本坛积分换购的写保护SK6221主控板,感觉放着浪费,于是就从某宝败回来两片JS29F16B08HCND1芯片,想做个32G的U 盘,于是找出工具一顿操作,焊好芯片后量产(SK6221+双贴29F16B08HCND1),报600D错,试了个种方法仍然失败,芯片精灵只能识别16G,可以排除芯片焊接问题,短接flash第29、30脚和主控49和50脚清空后量产还是失败,软件版本是:21021019和20140526,,请各位大神看看到底是那里出问题了,拜谢!!!

下图是量产过程

楼主:
win10系统和win7系统下都试过,报同样的错误码,实在没辙了,不知道是我的主控板坏了,还是某宝上买的flash芯片有一个是坏的???

网友:
这个选一下就行了

网友:
提示通道1 ce4挂了。应该是第二片闪存挂或者有虚焊。两片闪存对调开卡,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明显单通道了 确认第二片焊接没问题吗?如焊接没问题加焊下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系统和win7系统下都试过,报同样的错误码,实在没辙了,不知道是我的主控板坏了,还是某宝上买的flash ...

6221有没有跳线问题。

网友:
选带DDR那个型号,先检查焊接有问题没。

网友A:
看看板子上R7 R8拆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板子上R7 R8拆掉没。

大神:数码之家的SK6221写保护板双贴29F16B08HCND1时还要拆R7、R8吗?我的双贴29F64G08JCND1也没拆,一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板子上R7 R8拆掉没。

请教一下R7、R8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R7、R8是起什么作用的

三丧和东芝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