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请教bose a20如何接蓝牙音频输出

楼主(2019-12-19):
按照网上找的这个接线蓝牙链接后就是没有声音,不知道这个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
有大神可以讲一下每个线定义

网友(2021-05-08):
不对呀
我试了一下没声音

网友(2021-07-26):
我也入手了一个,语音功能和上面两个左右轮子的音量调节没搞,只是更改了锂电池供电和简单的音频输出(直接用下端3.5mm口),音质的话,相当不错,续航也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