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收了一块精工Dolce系列的小金表,稍微打理一下(6030-5200T)

楼主(2019-12-19):
最近逛闲鱼的时候看到了这块精工Dolce系列的小金表,价格相对没那么夸张,
很多类似款,极品品相的那种都被卖家炒到1300+了,实在难以接受,
这块表的品相相对没那么极品,有点划痕和小瑕疵,但价格也就相当于一块全新卡西欧5600基础款的,
也就小几百块,看着还合适就买回来戴着玩啰~

上下这两块精工表也是淘来的,稍微清理翻新了一下就开始用了,之前也发过类似的帖子
1号: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5262
2号: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1576

闲鱼其实的价格虽然很夸张,实际上还便宜一些,
这是外国的二手交易平台同款的表,
都这成色了都还要8500日元,560RMB左右吧。

不过大概可以知道这块表的年代,嗯?1981年的啊
卧槽,这块表年纪比我还大,再过个两三年它就40岁了

还有一块82年的升级款,全新的,机芯是当时最好的9641的,
售价高达85000日元,差不多5500RMB了,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瑕疵的话就是这里有点污迹,因为这个表壳是包金的
里面的材质是铜做的底,有氧化的地方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污迹

毕竟是二手表,买来肯定是要清理消毒,
清洗的时候,我看看能不能清理掉这个地方的瑕疵

丝绸纹的表盘,话说,精工最擅长的表盘还是珐琅漆表盘,GS的那种那是真的是好看

日本制造,后面的6030-5200T代表的是机芯型号以及款式的型号
Dolce是这款表的系列名

这个词是意大利语,(音:多尔切),代表温柔甜美的意思。
意大利还有个垃圾品牌 D&G(Dolce and Gabbana)里面也有这个字,
那个是代表的是这个品牌的蠢货设计师兼CEO姓氏。与精工的DOLCE系列没有任何关系,
精工只是用了意大利语里面的这个词而已,除了Dolce,精工与之相对的还有Exceline高档子系列,
只在日本本土销售,Dolce一般是男表,Exceline是女表。

(就如同卡西欧男款的G-SHOCK和女款的BABY-G一样)
精工解释这两个字的含义是 对表,展现睿智既典雅的正装表品牌。

镶嵌了黑宝石的表冠,这个是精工高端手表的象征,
之后的贵朵、金顶这些子品牌也延续了这个特征

(那么问题来了,精工到底有多少个子品牌?)

精工的标志、以及这块表的型号编号
表带是类似米兰表带那种金属编织表带,
和表壳一体的,没有表耳、生耳那些东西。

这表带的做工是真的牛逼,缝隙很小。前面看几乎是平的
只有背面能看到一点点缝隙

一般的米兰表带,表面实际上是凸出来的一条条不锈钢丝

这种表带其实要截短的话很麻烦,首先要扣掉表扣
这个表扣撬一下这里就拆开了

然后拿电磨锯掉一部分,再打磨倒角。
也就是说,一旦截短了,就不能再加长了
........

对了,这个表带有坛友可能没看清结构就回复了,觉得跟我图一1号那块精工一样,
我想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表扣就固定在表带两端末尾,跟金项链那种一样
想缩短就只能切割掉。

机芯部分。这个机芯和上次拆的那块表是一样的
虽然是石英表,但是,我总感觉它就是按照机械表的标准去制造的,

机芯的品相不是太好,有氧化的地方了
我清理了一下,效果也不是太好

现在的日系的石英表都没看到什么有“钻”的了
有钻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八千、一万以上的

精度微调的位置,还是那句话:没有专用校表仪最好不要乱动为好。

看螺丝上没有什么划痕,应该这个机芯没被拆过

拆除掉表盘和机芯,外壳老规矩,拿去超声波清洗机过几遍

洗完烘干后装回,表镜那里的污迹还是有,估计不把表镜拆了是没办法清除掉的
只能这样了,现在清洗了,不是刻意去看也不是太明显了,就这样吧

卖家换的是索尼的电池,虽然还有电,但不知道这电池的真假,
还是换我自己买的电池保险一点
我有好几块表都是用371型的纽扣电池,所以上次给卡西欧的登山表换充电电池的时候,我
顺便一起买了一盒RENATA的371电池,这么一盒有10颗,50多块钱,比表店要便宜很多

带在手上就是这个效果,太金了!太闪了!
我怕我的气场HOLD不住它

追加一下:这块表的表盘其实是金色的,比表带表壳的颜色浅一点,拍出来有点偏白。毕竟是一块老手表,设计还有尺寸都没有现在的手表那么大,显得比较秀气。没那么阳刚罢了

佩带的话,虽然它很薄很轻,但实际上并没有另外那两块稍微厚一点精工手表戴着舒服,主要是表带部分太薄了,很多地方也没有倒圆角,边缘甚至还是有点锋利的那种,如果这块表是银色的话,说不定我会自己打磨抛光处理一下。但这种包金的打磨了肯定会漏底出来,到时候又得去包金,这个花费肯定超过我购买的时候这个价了,所以说,和外壳污迹问题一样,只能算了,我的手表也非常多,这块表能戴的机会本来就少,这些问题相对而言也并不重要了~

楼主:
附:那些漂亮的老石英表机芯

精工6530A

精工93A

精工9F82A

精工9581A

精工5931A

精工9923A

精工BJ41A(这个时候开始就有点缩水了)

精工贵朵 8420E

帝舵使用的ETA255441

欧米茄自研石英机芯

天克洛使用的ETA石英机芯

华生使用的ETA石英机芯

在石英表之前,还是机械表当道的年代,其实也出过不少“混合动力”类型的手表
比如:电摆

当时西铁城做这个是相当有名的

还有这种往复运动的电摆

还有以瑞士宝路华为代表的音叉表(机芯为ETA9162)
1960诞生

结构我找了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和苹果手机振动器原理有点类似

欧米茄也做过类似的手表

除了收藏,不建议购买这种“半机械半石英”的手表去日常使用
一是机械表的毛病和石英表的毛病它都有,二是这种表大部分都是在1969年石英表诞生之前发售的,
非常老了,随便一块都有半个世纪了,一旦弄坏了,还不一定找的到配件或者会修的人

网友A:
土豪,又添新玩具了
话说,黑宝石是什么鬼?

网友B:
不喜欢方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又添新玩具了
话说,黑宝石是什么鬼?

宝石的一种啊,在饰品上很常见的,有些人喜欢叫它:黑曜石,但黑曜石又是另外一种东西了。这种黑宝石的成分和蓝宝石一样的,都是氧化铝,只不过它是黑色的而已。硬度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宝石的一种啊,在饰品上很常见的,有些人喜欢叫它:黑曜石,但黑曜石又是另外一种东西了。这种黑宝石的成 ...

别骗我哦,黑曜石可是按公斤买卖的,红蓝是按克拉买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骗我哦,黑曜石可是按公斤买卖的,红蓝是按克拉买卖的。

所以说这块表是高端货嘛,表冠和机芯都有宝石,但上面的这些宝石其实都不大,跟一粒米啊芝麻那种差不多,加起来估计没到一克,而且大多都是人工合成的,比起天然的要便宜很多,而且杂质少

(我给我老婆买的钻戒就是合成钻,2克拉的,最好的那个什么FL品质,加白金的戒托也就五千多一点点。如果是天然的话,这么大的钻,没个两三万几万搞不定。)

网友:
RENATA的371电池,楼主怎么买的这么便宜,能私发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来!让我试试,看看我的气场能不能HOLD住它

网友:
表带看着挺漂亮

网友:
新玩具啊,好玩

网友:
看保养过程也是一种享受,顶顶贴子啦。

网友C:
表链子的扣是灵活调节的,不需要锯短
精工英机芯 现在带钻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链子的扣是灵活调节的,不需要锯短
精工英机芯 现在带钻的也有。

不同的,你首先要知道我买的这块表年纪很大了,很多设计都不是现在的这种。这只表 表扣是固定在表带末端的两头,不是其中一头可以穿进去的那种,你仔细看看第一张图就知道了,佩戴固定也是在两个表扣中间固定。没有搭在前后任意一条表带上。如果你有戴男士的那种大金链的话,其实就和项链的那种扣合方式一样。
爱表上有人发过精工旗下金顶类似款,他都是直接磨掉调节长度的。而且要截的位置刚刚好,不然倒钩压不进表带上的凹槽上。

GS嘛,还用说?这玩意都上万了,这个价位的瑞士天梭、浪琴的都有钻了。我都还收藏了一块5641,虽然说是机械表,但钱到位了,钻都是使劲给的。
现在能买到的带钻日本石英表的比较少,精工旗下的天马渡,西铁城旗下的美优达机芯里面别说钻了,连铜齿都没了,全是尼龙的。省电是省电,就是不像以前那样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方表盘。

确切的说这个是八角形的,我之前买的那块同型号机芯的才是方形的,椭圆、正圆形的表我收藏了太多了,就缺这种不规则的

网友:
太黄金了,吓死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的,你首先要知道我买的这块表年纪很大了,很多设计都不是现在的这种。这只表 表扣是固定在表带末端 ...

明白了 ,前面没仔细看 还以为是那种穿扣呢 。不过,现在大部分石英机的定位就是经济实用型。要钻很少,估计就瑞士的统机石英里面 有个2钻 就是转子上用一下完事。但是,如果碰到了ETA的石英机芯,钻数就不会少了,4-6钻非常常见。有的甚至更多。搭载ETA机芯的表,主要看牌子,有的上万,而有的,价格不至于上万的。
不过说实话 以前的日系石英确实做的很下本,不仅精工,西铁城的一些老石英机芯也狠给钻呢。

网友:
漂亮,优雅,不是现在的设计能比的。

网友:
老东西了,收藏一块少一块了。

网友D:
没看明白,到底多少钱收的,帖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到底多少钱收的,帖子不错。

我只能说的含蓄一点了,开头其实说了,用一块全新卡西欧5600基础款的价格收的这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