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nes-350-36电源改电压求助

楼主(2019-12-20):
小白几乎不懂开关电源,求助怎样改明伟NES350-36到70V给RD6006做前级,电源方案是TL3845P+LM358,请大神指导。

网友A:
改431接可调电阻看看能最大到多少伏~

网友B:
36V改到70V?如果运气好,变压器次级那三重绝缘线恰好是偶数股,你可以把它分成两组,然后串联后输出,电压就够了,然后肖特基也选反向耐压是原来两倍的型号,电解电容起码需要100V耐压,还要改431处的电压反馈电阻。
如果变压器次级是单股线,那就需要拆变压器重新绕次级了,截面积减半,匝数2倍。

网友:
倍数升压,好大的工程啊。本坛有现成的帖子方案可以参照啊。

网友C:
RD6006是啥?功放前级?直接用60v电动车充电器就行了,输出7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V改到70V?如果运气好,变压器次级那三重绝缘线恰好是偶数股,你可以把它分成两组,然后串联后输出,电压 ...

非常感谢,变压器次级确实是偶数股。原来的耐压63V,我想改成输出60V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D6006是啥?功放前级?直接用60v电动车充电器就行了,输出70左右

双12跟风买的睿登数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431接可调电阻看看能最大到多少伏~

微调可以调30~40V左右,怎样改431?

网友(2020-07-09):
说说我的方法吧,我的是24V输出的,变压器次级3串,滤波电感3串,滤波电容,整流二极管等

网友(2023-03-17):
这么多年过去了,成功没有?

网友:
是个不错的靠谱电源